【话题】三菱ST程序扫描问题(20250108)

楼主(2025-01-08):
各位大佬们,我用ST语言写了一段代码,里面用IF语句做了一个功能:有一个初始值是5000,程序每6ms执行一次,每次执行都会减去我当前的扫描时间值,按理说5s就会减到0,但是实际却花了将近30s,大佬们能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吗?感谢

网友A:
你这个是软件模拟还是实际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仿真的
仿真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刚刚测试了一下,我这个时间对的上

网友B:
你试试不要减扫描值,用固定值6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佬这个也是仿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这个也是仿真吗?
是的,就是仿真
你也可以重新写个简单程序测试一下
还有你这个是不是子程序,如果是的话,是不是一直在调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我这个程序块没有被其它程序调用,我试了一下,把项目中其它程序块全部删掉,程序扫描周期降到了0.6ms, 再测试这个功能,时间就是对的了。仿真器性能可能跟程序大小以及扫描时间有关系。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还是程序问题,手册说的应该是指在仿真时的扫描周期与实际PLC的扫描周期有差别

但是仿真时,是可以看到扫描时间的,这个时间至少说明了在当前仿真时,是按这个时间进行扫描的

这段减法程序是在主程序里面的,还是在子程序,如果是子程序,是需要调用的,那么是不是一直在调用呢

就是你要能确保每次扫描时,该程序都有执行。

楼主(2025-03-03):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我更换了真实的PLC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