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8):
是调参数P05.25么?输出的话P06.18么?

网友A:
看手册,这个支持的是0-20,如果实际是4-20,应该是把5.24改成4

网友B:
有上下限设置吧。这个可以改。

网友C:
根据手册提示:0-20mA对应0-10V。如果想要输入信号改成4-20mA,则把P05.24修改为2.00V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手册提示:0-20mA对应0-10V。如果想要输入信号改成4-20mA,则把P05.24修改为2.00V即可。

手册上5.26上限是20,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改成4

网友D(2025-02-20):
4mA进入变频器后应该是2V,手册上5.26上限也应该改成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