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8):
最近想做个线路漏电测试仪,0-15kv的。看了网上介绍。直流高压表为啥串个电阻?难道是因为耐压达不到。做成电流表显示电压值,所以需要一个电阻分流?我0-15kv的需要串一个多大的电阻才可以?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应该是限流的作用吧。。

网友B:
是不是保护用的啊。

网友C:
你不会以为是那个表头是直接测高压吧

网友D:
为了保护电压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以为是那个表头是直接测高压吧
我认为是电流表,通过串电阻得出电流值,(显示的电压。)所以串的电阻。但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网友E:
串联  分压的

网友F:
不要串联一个电阻,应该多只电阻串联。串联多大阻值电阻与表头灵敏度有关,绝缘也要做的到位,线材要要用高压线。

网友G:
分压用的。

网友H:
啥都交还给老师了
欧姆定律都知道吧,电压=电阻*电流。
高压电压表实质是电流表。电阻已知,只要测出电流就可以通过计算知道电压。
你所看到的是电流表在相应的位置上刻上电压标尺而已。

网友I:
这个电阻应该放表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啥都交还给老师了
欧姆定律都知道吧,电压=电阻*电流。
高压电压表实质是电流表。电阻已知,只要测出电流就可以通过计算知道电压。
你所看到的是电流表在相应的位置上刻上电压标尺而已。
果然大神,和我猜测的一样,完美解开了内心的疑惑

网友J:
串联降压作用 兼顾调整和表头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联降压作用 兼顾调整和表头的匹配。
高压电压表本质是个电流表

网友K:
和这个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