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8):
汽车低档起步,是为了扭矩大。
变频器的扭矩为什么和速度成正比呢?

网友A:
根据P = F * v ,当功率恒定时,速度越低,转矩越大
还可以了解一下 T = 9550 P/n

网友B:
这个能一样么?汽车是低档,相当于增大了减速比,所以扭矩大。变频器是根据三相电机功率和转速来 计算的,VF模式,转速和电压成正比,电流和电压成正比,所以转速相对扭矩也是正比关系

网友C:
汽车的低速档是通过减速机来实现
电机如果是恒功率的话,超过一定速度实际上扭矩是变小的,你可以看看收卷机

网友D:
物理性质决定了,只能说发现它的人是真的伟大。

网友E:
更换挡是机械的。

网友F: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G:
你应该拿电动汽车的电机来比较

网友H:
汽车低档扭矩大是因为变速箱的关系,变频器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运行,根据楼上的方程式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转速越快,扭矩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