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A740报E.UvT欠电压太难搞了!(20250109)

楼主(2025-01-09):
驱动板上的IC芯片都快换完了还是不行!大神们这样的故障你们遇见吗?

网友A:
最好用排除法先排除一下,是哪里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你差驱动电源的也查不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排除法先排除一下,是哪里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你差驱动电源的也查不到问题的。
我换个主板了,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板吧
真没有办法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之前印象中遇到过类似问题,好像是大芯片的问题。有条件可以换个看看是否是他的问题,不行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C:
A系列通病,反而E系列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印象中遇到过类似问题,好像是大芯片的问题。有条件可以换个看看是否是他的问题,不行就只能换板了
这个板子上面有两个存储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D(2025-02-20):
欠电压要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如电阻,运放,光耦…

网友E(2025-04-03):
如果确定板子坏的话,可以给您修主板试试,15010688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