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9):
自从用了H5U的trace曲线后,发现排查BUG 找问题是真的很牛皮,可以看到程序里变量具体接通了多少毫秒,看以看到变量的接通次数,还可以观察到变量的导通时刻,还有相关变量之间的毫秒时间间距。但是最近公司不让用H5U了,改用FX5U了,三菱的话,要实现以上功能该怎么办啊,感觉很烦躁,没有TRACE曲线,找问题,找BUG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从用了H5U的trace曲线后,发现排查BUG 找问题是真的很牛皮,可以看到程序里变量具体接通了多少毫秒,看以看到变量的接通次数,还可以观察到变量的导通时刻,还有相关变量之间的毫秒时间间距。但是最近公司不让用H5U了,改用FX5U了,三菱的话,要实现以上功能该怎么办啊,感觉很烦躁,没有TRACE曲线,找问题,找BUG很麻烦。

请安装三菱免费提供的GX LogViewer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我以为L系列才有。。。。。

网友B:
惭愧,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惭愧,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没有什么好惭愧的,简单程序没必要用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A:
GX LogViewer 下载链接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X LogViewer 下载链接分享一下

先看看你的安装目录里面有没有,好像在安装GX Works3的时候,一起安装了,反正我是没有特意安装过的

如果没有,看看你的GX Works3安装文件里面有没有这个,如果有就安装这个看看,我找了一下应该是这个文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汇川H5U的时候发现几个循环程序出了问题,从程序上看,看半天,后面我用了TRACE曲线去查看相关的变量逻辑,发现解决问题非常方便。所以就想三菱也整一个,主要是为了排查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需要SD卡才能用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