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9):
小车平移,共4段。4段接触器全部吸合是全速。如果只吸一段,连续工作2小时,电机是不是会发热烧毁?

网友A:
这种电机一般适用于牵引起重等场合短时工作。很少长时间运行,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少出现。电机烧不烧,关键在于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否过载,超过额定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一般不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一般适用于牵引起重等场合短时工作。很少长时间运行,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少出现。电机烧不烧,关键在于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否过载,超过额定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一般不会烧毁。
也对。到时看看负载电流。只要电流不高就可以。

网友B:
还没改成变频啊,老设计故障比较多,维修工最怕的就是爬天车

网友C:
现在大部分都是变频的了,以前爬行吊老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部分都是变频的了,以前爬行吊老慌了
和不懂行的领导没法交流。

网友D:
行吊都是没有爬过,我们用的叫天车,外面都有走台。
但是,以前天车供电都在下侧,用的瓷瓶+角铁+铝排+铁滑块。季节交替,铝排变形、瓷瓶碎裂,都是吊在空中更换。铁滑块是又大又重,拎着跑上跑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天车用在什么场景下的啊,没有见过

楼主:
起重设备。现在都是变频遥控器操作

网友D:
回复 网友C:
35年前的设备,用的矿石抓取,一条滑触线供4台30吨天车运行。
03年的时候试过将其中一台改为变频控制,因为是露天设备,夏天经常性变频器发热报警,冬天效果也不好,因为会出现滑触线滑块震动接触不好,供电不稳定,变频器也会频繁报警,反而不如切电阻控制好用。

网友E:
绕线式电动机起动时,一般在转子绕组回路中串联电阻,已减小起动电流。由于电动机起动时的电流远大于额定电流。而起动用电阻器是按照短时工作设计的,因此,如果起动电阻器在起动过程中停留过久,不但造成电机过热,而且他本身也会烧毁。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联电阻,只适合重复短时负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年前的设备,用的矿石抓取,一条滑触线供4台30吨天车运行。
03年的时候试过将其中一台改为变频控制,因为是露天设备,夏天经常性变频器发热报警,冬天效果也不好,因为会出现滑触线滑块震动接触不好,供电不稳定,变频器也会频繁报警,反而不如切电阻控制好用。
谢谢分享。挺好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叫法不同,就是行车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轨道在地面,地上走的,门式起重机,我们称为行车;
轨道在空中,架空跑的,单双梁桥式起重机,我们称为天车。

网友C:
了解了,切电阻段。

网友G:
不发热应该没事

网友H:
切电阻段,以前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