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9):
IP(Ingress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是由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起草,将电器依其防尘防湿气之特性加以分级。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电器防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电器之内带电部分,以免触电),第2个数字表示电器防湿气、防水浸入的密闭程度,数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级越高。
就听说过电气器件有防护等级,今天看到一个招标文件,要求气缸也要防护等级,问了几个供应商,都是是气缸可能也应该够防护等级,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多少,其中一个说默认是IP54.没有IP65的,这玩意要定制吗?

楼主:
气缸会有防尘防水要求,我问了一个供应商,说是按照IP54制作的,是达不到IP65,但是一般不会标出这个IP54

网友A:
问AI
IP(Ingress Protection)防护等级定义
气缸有防护等级,这一等级通常是用 IP 代码来表示的。IP 代码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用于对电气设备外壳防护等级进行分类的标准,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设备包括气缸等的防护等级评定。
它由两个数字组成,如 IPXX。第一个数字表示防尘;第二个数字表示防水。数字越大,防护等级越高。
防尘等级(第一个数字)说明
IP0X:无防护。
IP1X:防止大于 50mm 之物体侵入。
IP2X:防止大于 12mm 之物体侵入,如手指。
IP3X:防止大于 2.5mm 之物全侵入,如工具。
IP4X:防止大于 1.0mm 之物体侵入,如蚊蝇、昆虫。
IP5X:无法完全防止灰尘侵入,但侵入灰尘的量不会影响气缸正常运作。
IP6X:防尘,完全防止灰尘侵入。
防水等级(第二个数字)说明
IPX0:无防护。
IPX1:防止滴水侵入,防止垂直滴下之水滴。
IPX2:倾斜 15 度时仍防止滴水侵入。
IPX3:防止喷射的水侵入,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 60 度的方向所喷射的水侵入。
IPX4:防止飞溅的水侵入,防止各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
IPX5:防止大浪的水侵入,防止大浪或喷水孔急速喷出的水侵入。
IPX6:防止大浪的水侵入,气缸浸入水中在一定时间或水压的条件下,仍可确保正常运作。
IPX7:防止浸水的影响,气缸在一定压力和时间下浸在水中不会损坏。
IPX8:防止沉没的影响,在制造商和用户都同意,在比 IPX7 更严格的条件下长期浸泡在水中也不会损坏。
IPX9K:能够承受高温、高压喷水清洗的防护等级,用于经常需要进行强力冲洗的恶劣环境。
气缸的防护等级有助于确定其适用的工作环境,例如在潮湿、多尘等不同工况下选择合适防护等级的气缸,以保证其性能和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AI回答,实际上做气缸的就没有这个样的做法。咨询五六家,仅有德国的一起企业说是按IP54的标准来做的,但是不会标识出来,就是没证明。我跟客户说了,要这样的要求,翻5倍价格都没有人做得到。这个配件请他自己购买,扣我们的钱就行。然后客户就不要求了IP65了,仅是要求我们常规保质一年。

网友A:
回复 楼主:
等级要求是有了你能不能做出来,做出来有没有要,
使用环境有这样的要求吗?比如药品芯片生产,哪来的“大浪的水侵入”?
了解要求后,他就哑口了,只是这活不归你了

网友B:
电气设备有IP要求,是因为电气设备都是相对固定不动的;
而对气缸来说就不适用。
1、对气缸本体来说,有相对运动,就不提IP防护的,但是如果环境不好的话,会对气缸活塞进行保护,即增加伸缩套进行保护。
2、气缸是由压缩空气驱动进行往复运动,提到IP防护的话,就需要考虑供气的问题,什么气动三联件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沙漠边上的钢厂使用,我估计是编写文件的人,顺手没写仔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