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补偿电容

楼主(2025-01-09):
前几天在配电房检查时发现补偿电容出现问题,自动补偿器投入7路了,结果显示电流很小,功率因数低,进一步检查控制电路正常,今天电容采购到位,全部换新…发现上次更换的电容寿命有点短,外观发现都是鼓包漏液了…

网友A:
电容柜到底是啥原理啊,主要用处是什么啊,没搞过这些

网友B:
你这是2008年的。楼主,你漏液是上边还是底部漏液了?

网友C:
功率因数提高,罚款变奖励,自动投切省事省力

网友D:
用几年漏液的到不多,大部分都是容量普遍减小,这可能是自愈试电容特点。

网友E:
回复1楼

网友F:
这个电容比我们用的小很多。

网友G:
我也是才更换完,1个已经爆浆出来了, 还有鼓包的1个,全都换了。
高云的质量还算不错的,比天正的BSMJ的要好。

网友H:
受楼主的启示,我们等学生全部离校完毕后,对C柜也要进行一次排查目测检索(做人做事虽不能十全十美但力就尽职尽力)

网友I:
每个电容都有电流值的,看电投入多少组电容,如果达不到相应的电流,就要注意了。

网友J:
这种古董的指针表记得还是92年参加工作时候用过,后来都是用数字控制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20年8月份的,这批换的寿命应该只有4年左右,第一次新柜子配的同样品牌型号用了10年左右,全部顶部漏液,而且明显的鼓包…

网友K:
额定26A,钳表测一下三相电流就可以判断衰减情况,不行就换了,奖励不多也好过过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额定26A,钳表测一下三相电流就可以判断衰减情况,不行就换了,奖励不多也好过过罚钱
是的,这是个简单的办法,前提是这一路接触器吸合了,三相电压正常,如果电流不正常,可以肯定电容容量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受楼主的启示,我们等学生全部离校完毕后,对C柜也要进行一次排查目测检索(做人做事虽不能十全十美但力就尽职尽力)

看图片你们那补偿电路和我这里大同小异。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受楼主的启示,我们等学生全部离校完毕后,对C柜也要进行一次排查目测检索(做人做事虽不能十全十美但力就尽职尽力)

高大上的配置

网友M:
回复 网友L:
这是标准的低压无功补偿柜,带电抗器,电容柜专用熔断器。使用可控硅进行投切电容。。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是标准的低压无功补偿柜,带电抗器,电容柜专用熔断器。使用可控硅进行投切电容。。
又学习了,看来技术是再不断发展的,我们还是老式电容柜,负载开关+接触器+电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是标准的低压无功补偿柜,带电抗器,电容柜专用熔断器。使用可控硅进行投切电容。。

我的意思是元器件用的质量、品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