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0):
看第一张图片上的R86 R89 R88和R87 R90 R91,分别是主开关电源工作电源2个的滤波电容的均压电阻,R85  R84  R83 R82 R81……R70是开关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启动电阻,第2张第3张图片上的R52  R53 R54  R55,是母线电压的指示灯LED1的限流电阻,R13 R14 R16 R17是主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漏极吸收电阻,有此推断,母线电压采样不是由P和N直接取得的,应该是由主开关电源的一个次级绕组取得的,但是观D36 D35 D34,配合着反面的220UF/35V的滤波电容,判断这是U  V   W三相上桥的驱动电路工作电源,D33和另一面的C36(220UF/35V),则是三相下桥的共用驱动电路工作电源,D31、C82将主变压器的11  12绕组电压整流滤波作为主电源控制芯片的工作电源,以上这些都不是母线电压采样电路,19  20绕组经D31整流,贴片电容C32 C32A滤波,并上10K的R45,送到模块的标VPA VPB上,根据这里电容和电阻的数值,估计应该是母线电压采样电路,但是给开关电源的供电电路CON16插座供380V和220V电压时,VPA和VPB间的电压却没有什么变化,都在8.5V左右,这样看来,这两个脚,又不是母线电压的采样点,这个电路的母线电压采样点在哪里呢?哪位同行注意过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采样,找到次级整流二极管,也没有几只吧。在线测整流二极管两端电压降:
1、电压值为几十伏(高于24V)的是采样电压;
2、改变500V直流母线电压值,该采样点电随之有明显的变化。
由此可确定此为采样点。

网友B:
低压变频器DC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基本上是二种:直接侧和开关电源次级侧。

网友A:
直流母线的电压采样来源:
   (1)取自脉冲变压器的次级绕组,为常见的电路形式;
   (2)自直流母线P、N端,用电阻分压衰减后,送入差分电路取得VPN信号;
   (3)自直流母线P、N端,用电阻分压衰减后,由光耦合器、差分放大器处理后,取得VPN信号。
   (4)若MCU/DSP芯片供电与N共地,则直接经电阻分压后,送入芯片引脚,是最为精简的一种电路方案了。

网友C(2025-02-23):
for this board, if the inverter has low DC BUS voltage error, then the igbt module is definitely broken. in the igbt module there is a microcontroller and a DC BUS voltage measuring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