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0):
是叫单向调压阀吗?叠加在三位四通阀下面

网友A:
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

楼主:
能调节油缸的快慢和是否有劲吗?

网友B:
主要调节流量的,能调快慢和压力

网友C:
A/B出口节流

网友D:
很常用的调节配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调节油缸的快慢和是否有劲吗?

是用来调节快慢的,与有没有劲没有关系

一条油缸有两个口,一进一出,液压油从一个口进去,另一个口就必须有油排出来

这个节流阀就是用来调节排出来的油的流量,

当进油量一定时,排的大油缸就动的快,排的小油缸就动的慢

网友E:
是单向阀和节流阀并联的阀,一个方向节流,另一个方向通过单向阀进油或排油,具体看油路接法,称单向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