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0):
如题,百度了下说的是BVR电缆过载电流能更大一些,但有的文章又说RV电缆更耐高温,搞不清谁说的对了

网友A:
都是软线,聚氯乙烯绝缘的电线,同样截面积下RV比BVR的铜丝更细,铜丝更多,更加软,工作允许温度应该都差不多,允许上限70-75℃吧。
高温环境不妨选择BVR-105或者RV-105型的,绝缘材料和BVR和RV同样都是聚氯乙烯,但BVR-105或者RV-105是一种特殊的耐热105℃的聚氯乙烯绝缘材料。

网友B:
RV的好像更贵一些

网友C:
关键在于线芯的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