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与发热问题

楼主(2025-01-10):
如图回路是这样的,全程用的都是RV10平方电缆,现在发现保险丝底座进出线特别烫,线皮大概59℃,重新压过线后问题依旧,其他地方相对好很多,线皮温度就46℃左右,一个是想了解10mm的线过41A电流合不合理,长期60℃左右算不算正常?二是想了解有什么可能保险管底座进出线会特别烫?几组同样回路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是足够的纯铜线不至于会这么高温度,估计你的线实际也就是不到6个平方

网友B:
如果线径达标,怀疑保险底座与保险之间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C:
按理说10平方够用,也可能你的电缆亏方。保险发热可能虚接。

网友D:
看你的图纸这个10平方线是在柜内,每段的长度应该不超过1米

如果是正常国标线,1米长的10平方线过41A的电流肯定没问题

至于保险管底座,应该是接触不好造成的,这个包含底座接线柱的质量

最好能上传实物图片上来

网友E:
如果接触器端线不发热,说明保险丝底座有问题,如果接触器线端也发热,说明线缆过长导致的发热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保险丝座肯定没有虚接,重新压过线头。只是不太清楚保险丝工作原理,是不是靠发热到一定程度烧掉里面熔断丝?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的,超温到一定程度会断开。

网友G:
楼主和我目前正在跟踪的问题一样,我们这边是挤出机,线用的8平方的,后来表皮不好的过热的换成10平方了,加热器11kw,平常每相电流在30A,其实这么近20年一致这样生产,只是定期紧固端子,发现有电缆(你图纸中的这几段)有过热的就更换。
只是年底有家兄弟工厂发生有电缆过热引起故障发生,所以才关注温度。我们的保险出线外皮大多在50度左右,极个别是90度上下(柜门一开就有柜糊味),经过更换保险盒(保险与底座是靠弹片接触,氧化后接触不好),大部分温度都到了60度以内,目前有一组的温度下不来,一直80左右,我也正纳闷,考虑可能这段一直工作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保险丝座肯定没有虚接,重新压过线头。只是不太清楚保险丝工作原理,是不是靠发热到一定程度烧掉里面熔断丝?

在你这个电路里面,保险丝主要是用来保护固态继电器的

当发生短路时,电流会很大,保险丝就会熔断,从而保护固态继电器不被烧坏

原则上是要用快速熔断才行的

一般几十度的温度,是不会断的

建议你最好是找出原因解决,如果现在这样的环境温度都有60度,那么夏天就会更高,到时不要烧坏东西了

网友H:
应该是保险座接触不好

网友I:
保险座部分最好发个照片看看,接触不良是最可能的,有测温仪或者热像仪看看,就知道温度高的地方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保险丝座没有发现氧化之类现象,目前是换大1号电缆,改成16平方,线皮温度就降了很多,起码不烫手了。只不过后面同样线路都不知怎么配电缆了,都要放大1号电缆?电缆厂家比较干脆,就是温度不超70,就可以用,保险丝座只说了温度应该是保险丝传过来的,别的也不肯解释。

网友J:
肯定是保险底座接触电阻过大,电线品质有问题。
建议安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现在加热系统都标配。  加热器断线  过流报警。

网友K:
塑料绝缘线最高允许温度70,见国标GB/T16895.15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布线系统载流量

网友L:
用这个检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