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电流调整

楼主(2025-01-11):
某水箱加热系统,采用加热棒。漏保电流30--50--100毫安可调整。难道调整100毫安也可以吗?家用漏保电流都是30毫安。

网友A:
家用就是30MA左右,工业上因为有变频器,伺服之类的高频应用,100MA也不算大,太小容易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就是30MA左右,工业上因为有变频器,伺服之类的高频应用,100MA也不算大,太小容易误动作
原来如此啊

网友B:
还有延时型的,一般都是0.1秒的,延时型的可以设置到1秒

网友C:
哪里用的啊,我现在用的左帕斯的7KW的加热棒

网友D:
总开关要调大一点,否则会经常跳闸

网友E:
你用这个  专业级加热器断线报警器UL3A  带断线报警  过流报警 异常加热报警  漏电报警。485通讯  超温报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里用的啊,我现在用的左帕斯的7KW的加热棒
可监控加热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漏电、超温、超时  带485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支持接口定制吗?功率也可以定制?

网友F:
总开关当然是可调的好。带一大堆负载,每个漏电一点点积累起来就很容易超过3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