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2):
后面是铂线+保护陶瓷,前面我以为应该也一样,结果发现不一样。
请大佬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是铂铑合金点,就是靠前面那一点点小东西去传感温度的。

网友B:
前面才是真正的感温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后面陶瓷+铂线的作用是啥,如果只是导线作用的话,用铜线不是更便宜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铜线高温容易氧化

网友D:
现在什么结构没拆开看过,八十年代之前的结构,一种是云母锯齿骨架缠绕的白金丝,一种是封装在实心玻璃中的白金丝。

网友E:
热电阻感温头

网友F:
pt100是利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测温的。

网友G:
这个是陶瓷封装的检测温度的电阻,你的这个检测范围在300以内

网友H:
PT100的连接电线不是随便选的,它会直接影响传输的电阻值,头部的测温部分是利用金属的热传导性质来改变电阻值的原理来给出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