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2):
四个k50t60的逆变板 输出端开路管子都发烫 请问怎么才能排查故障

网友A:
开路都发烫,无法理解。是不是有短路 ?
测量一下外部电路,是不是短路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哪里的波形?那两个梯级是什么?形状怪怪的

网友C:
死区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死区时间
非常正确!

网友E(2025-03-03):
ABB变频器GINT5611C板,驱动FF450R17ME4模块空试,模块发热严重,运行3分钟后炸管了,载波频率是1000HZ。而带FF450R12KT4就正常,不发热。各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看驱动波形,可以做双脉冲测试。

网友F(2025-10-23):
请教一下为什么死区时间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