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3):
这辆小车~本田锋范,已经历15年,19万公里,除了常规保养,换过轮胎,电瓶刹车片,还真没出过啥毛病
这天突然出现天窗关不上,瞎捣鼓又关上了。
,,,,
到平时保养车的地方,评估如果要换天窗电机总成,要先拆顶棚后才能检测,也可能是时间久了,导轨阻击太大电机保护……
去4S直接要换电机总成,里边有正反转继电器,位置检测传感器……也是要先拆顶棚

上网寻找解决方案,有说断电(原因之一)要做初始化,因装一个电瓶保护器,确认经常断电。
按其方法,有时确也关上,有时再按认一键天窗只能打开,难道真是坏了?

再网查解决方案事,其他品牌车提到手动开关天窗。
本车没提供这个模式。
先查到本车天窗电机图片,找到可能的手动的地方

再查到可能安装的位置~顶棚是可以按动的。
在天窗开口处试着剥离顶棚,哈哈 它是用魔术贴粘在一起的。

用手电照过去,看到天窗电机总成,试着将手伸进去,居然摸到了。
对照图片,摸到这个地方,用个钉子确定位置,打个孔。

用4号六方试着转动,天窗动了……
现在不用怕关不上了,不用纸板方木垫着再穿车衣了。

为了手动省力,特意买了这个形状的扳手

……
经过数十次摸索,网上说的“初始化”有一点作用,最后简化一下
:钥匙打到通电状态,手按关窗键不放直到天窗动作至后翘停止,中间天窗有任何动作都不要放开关窗键。
天窗不能关的故障就这样治愈了。
电瓶断电多久出现这故障?还真没实验过,可能一周以上,反正现在用车第一件事就是通电初始化天窗(预计这天不开天窗就免了)
即便忘记了,不是还有手动关窗方案嘛

网友A:
天窗虽好,但个人喜好不同。楼主动手能力,智商高。

网友B:
我的大众雨刷电机响的很,去4S检查说电机和总成坏了,更换需要2000+,果断不修,这故障还能难道咱工控人?
开车回家,网上买一个电机,105块,专用工具8元,自己折腾一下,完美解决了!

网友C:
记得去年也是本田,右边车窗升降玻璃异响,网上说这弄那弄,
后来发现雨天好像没事,后来做实验,晴天升降玻璃确实异响,这个时候喷点怡宝就好了;

后来PDD几块钱包邮买了点 防水硅油,边上抹一点点,到现在还好好的,

发现本田问题较多,前年还去4S索赔过,那个什么CVT冷车启动异响,网上一堆,

前今年还弄过挡位LED指示灯闪烁(虚焊)。

反正各种小问题,不过,省油,跑高速比丰田混动还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窗虽好,但个人喜好不同。楼主动手能力,智商高。
天窗还是好,
尤其跑高速~上翘+外循环=爽
大热天停车,上翘天窗,车里温度与外界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去年也是本田,右边车窗升降玻璃异响,网上说这弄那弄,
后来发现雨天好像没事,后来做实验,晴天升降玻璃确实异响,这个时候喷点怡宝就好了;

后来PDD几块钱包邮买了点 防水硅油,边上抹一点点,到现在还好好的,

发现本田问题较多,前年还去4S索赔过,那个什么CVT冷车启动异响,网上一堆,

前今年还弄过挡位LED指示灯闪烁(虚焊)。

反正各种小问题,不过,省油,跑高速比丰田混动还省
看来是新车,质量堪忧
16年去了趟青海,仪表显示油耗4.8,还可以跑1300,懵了,这是1.5的发动机,油箱35L,标称6.8油耗,平时加满油最多显示能跑600多,赶紧跑到中石油(那边中石化没见到),勉强加了10元
车中借的备用油直到回来的路上在甘肃用了,那趟里程14000多公里,如果不是为了销假,……
20年又西行一趟,终止在进疆路上~一包衣服忘装车上冷回来了。
21年鬼使神差的躲过了一劫
但愿今年能去趟新疆,眼下准备南下过春节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上周武汉来回开车,远门坐动车飞机了,不开车了,屁股都开花了

网友D:
修好了,成就感满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敢上高速开天窗了

网友E:
理解4S为何叫4儿子了

网友F:
现在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本着能换的不修,维修成本报价肯定低,直接换利润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本着能换的不修,维修成本报价肯定低,直接换利润最大化。
这个,亲册没说明,网上介绍的好复杂~就是最后的“按着关窗键20s等到上翘”有点用,实际近30s差不多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其实很多东西只是没弄过,没有经验。本能的任务挺复杂的,当你真正干的时候就发现没想象中那么难。我感觉天窗这个真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天窗堵住往驾驶室内漏水经常会有。还有用几年以后这个胶皮老化也需要更换。反正我得天窗一年开不了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喜欢天窗,像今天,晴天,温度预报最高1°,开侧窗有点冷,开天窗后翘,开暖风1档外循环,可舒服了

这种不能关天窗问题~初始化能解决的,不应是经验问题,应该是维修教科书使用手册都应该明示的

排水道堵,水进驾驶室,属于日常维护,每年秋后or开春后,拿几瓶水慢慢倒到水槽里,观察轮胎下有没有水流下,没有或很少,用铁丝电线等慢慢捅,加上水滴石穿原理,直到通常为止

橡胶老化问题,买瓶橡胶保护剂,每年清理一下就好了

本车进16年,这几点都做到很好,没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有的人觉得很鸡肋,但像您这样还是比较喜欢天窗的。日常维护上说实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这些操作的,平时只知道开车,只有到出现问题以后才知道原来这里也需要保养维护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向高手学习啊  省钱又长知识

网友H:
最终还是初始化搞好的吧!一开始,初始化时间没掌握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找出解决办法就不怕下雨了

网友E:
实际上修车应该不算复杂,很多的故障,你的行车电脑都会有纪录,都有维修方案告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行车电脑还真不管天窗门窗,否则他们没必要拆顶棚门框

网友I:
我的车也10年了,上汽荣威,自己换换灯泡,反光镜转向的条形灯,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车也10年了,上汽荣威,自己换换灯泡,反光镜转向的条形灯,也挺好。
就在装定速巡航是没拆电瓶线,烧过一个保险,灯泡没换过

网友I:
回复 楼主:
额外装的吗?还是电车好,直接刷个软件包就行

网友J:
现在电车没天窗了,玻璃顶。厂家省了好大一笔成本,故障率也低了。对用户来说,夏天基本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