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vossloh schwabe的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5-01-14):
这个是用在对颜色的灯箱上面的,淘宝上找一摸一样的是1500一个,不过店家是卖灯箱相关设备的,不是卖镇流器的

网友A:
德国EMG对中光源灯管驱动板

网友B:
1500可以买一个对色标准光源灯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可以买一个对色标准光源灯箱了
如果是国货,应该可以

网友C:
1500元,值得修一下一个一个原件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元,值得修一下一个一个原件排查
找马云买了个50多块的搞定了

网友D:
这个看着很面熟呀,我们的烘干机里好像就是这种,杜邦的设备,确实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着很面熟呀,我们的烘干机里好像就是这种,杜邦的设备,确实不便宜。
烘干机对光源没必要这么高要求吧,我这个是对颜色用的,所以才对光源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是牌子一样,型号也许有区别,另外我们是印刷相关设备,可能就选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