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1、最要命的是,伺服器没有铭牌,不知功率参数;没有手册PDF;更没有电路图;不但如此,IGBT型号P278A1001  021216/2全网查不到任何信息!
2、原制动电路如图。现在,测试制动IGBT的C-E(或C-E间并接的寄生二极管)击穿,模块其它部分完好,准备外接制动IGBT。如果将制动IGBT与电路焊盘脱离,外加制动IGBT,那么,图中,二极管DB(也在模块内部?)也需要外接。这个DB二极管如何选择?作用是什么?超快可以吧?耐压要求是多少?正向额定电流是多少?

3、如果制动电阻RB是个感性负载,倒也能够理解DB这个二极管的作用,类似于继电器线圈二端并接的二极管,用于泄放线圈因三极管关断失电时的自感电动势,防止自感电动势与电源叠加击穿控制继电器线圈的三极管。

4、制动电阻,大多是电阻丝卷绕的,也有一定的电感存在。难道这个DB二极管的作用,是针对制动电阻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电感量?实测了一下1个20Ω/200W黄金壳电阻的电感量,只有13uH@1KHz。

5、事实上,也有不少变频器的制动IGBT,并没有这个DB二极管,如下图,制动电阻接到B1-B2之间(咸老师《原理图说P74》)台达VFD/DVP3.7KW变频器主电路。

网友A:
大功率的制动(线绕)电阻,电感量应该还要大许多的(遗憾手头暂无实物测试验证)。制动电路中,这个续流二极管,应该是必备的。
图中,该二极管并联于IGBT的C、E极上,而一些机型将该电阻并联在制动电阻两端,都是为了提供IGBT关断期间的反向电流通路,将制动开关管可能承受的反向电压钳制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上,作用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位置不一样而已。这样说来,每台变频器的制动电路,都会有这只二极管的。
制动二极管,起码是高速整流二极管,另外电流容量应为IGBT的3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有些电路,是将IGBT模块的G、E极短路,利用其并联于内部C、E极间的二极管,充当续流元件,这当然有些浪费。
据经验(不一定准),制动开关管的功率容量为逆变IGBT的二分之一,续流二极管的容量又大概为制动开关管的二分之一。一般的配置可能近似如此。顺便说一句,我没有计算公式,我只是估摸着这样取值。可能有较大偏差。

网友A:
技术论坛,真到了探讨技术的时候,就有些冷落了。
希望借此热闹起来。
又及。

楼主:
咸老师好!难得老师如此快速响应,谢谢!
这样说来,制动电路里的2个二极管,只要有其中1个,即可满足泄放绕线制动电阻可能的自感电动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论坛,真到了探讨技术的时候,就有些冷落了。
希望借此热闹起来。
又及。

在修一个进口纺纱设备的伺服器,故障现象奇特,但通过现象,综合分析前因后果,极具逻辑性。修好后,再发一个专贴吧!

楼主:
仔细研究IGBT模块及其内部制动单元结构,发现:模块内部的制动单元引出脚是独立设置的!同时,经测试,制动单元中的DB二极管是正常的!
这样的话,只需要脱开制动单元的G、EB、N2与焊盘的连接,BR+和BR-不动,既可使制动单元完全脱离电路,又能保留IGBT制动单元原有的DB二极管,不需要考虑另外外加这个二极管了。
实际操作:拆焊IGBT模块,剪断GB、GE、N2引脚,再装上IGBT模块,原IGBT散热器上外加固定一个25N120的IGBT,各脚对应接入原模块内部制动单元原来的焊盘即可。

网友B:
沙发说得太好了。
外接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逆变电路用的双IGBT模块,短接上桥臂的GE极,接线非常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