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一条485双绞屏蔽通讯线,中间用图中转接器转接了一下,我把线的两端的屏蔽层都接地算单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两端的屏蔽层没有并联在一起

网友A:
连通就是双端,没连通,两边各是单端

网友B:
进入连接器的屏蔽层。对应接通,不要接地。
音响界有个说法,一条屏蔽线,只在一头接地,不能2头接地,除非有必要利用屏蔽层作为2线信号线之一。

网友C:
这种真没遇到过,不过也想知道这种实践起来到底好用吗?

网友D:
屏蔽线也联通,在在一端接地不好吗

网友E:
两端屏蔽线不能接到一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就是连在一起不好连,所以设计的时候屏蔽层没有连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目前就是连在一起不好连,所以设计的时候屏蔽层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F:
把两边屏蔽层用线连起来 就是难看点

网友G:
我做这么久,两边接地也没出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