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变频器输出电压不恒定,请问伺服输出电压如何。
声光报警器是380的。

网友A:
估计你的报警灯并接到电机上去了,用法错误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一般随着频率变化,伺服不一样吗,还真没注意过,声光报警器与电机输出电压应该没有关联。380声光报警器应该由控制信号控制,电压不配可以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你声光报警为什么要从变频、伺服的输出取电呢?

网友D:
伺服控制器下面可以并声光报警吗

如果你指的是接电机的输出端,应该是不行的,先不说会不会影响伺服

至少在加减速过程中,会影响报警器

最好利用驱动器的输出信号加个继电器来带报警器

网友E:
初生牛犊不怕虎;还真敢乱接;
无论变频还是伺服,输出侧直接到电机;
你想接报警的话电源直接用外面的,开关控制可以与变频器同步;

网友F:
伺服那么的IO口不用,为啥执着于接电机端呢

网友G:
IO口加小继电器吧,安全可靠些

网友H:
LZ的脑回路感觉有问题,至少我没想过变频器,伺服输出端子接电机以外的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的脑回路感觉有问题,至少我没想过变频器,伺服输出端子接电机以外的东西。
遇到过类似情况~接抱闸线
应该是近20年前,临时帮忙到温州调一个核废料收储罐涂装线,在调喷头升降装置时(确定正反转),发现没有动作
询问图纸,现场没有
怎么接线,三根电机线
没有抱闸线?没有 经验中这类升降装置一定有抱闸
爬上去(有6米吧),拆开电机接线盒,发现抱闸线圈直接电机线上
要求另甩2根线,老大不乐意,什么走线要怎么怎么,还有穿线管进线槽......
还说一直这样接,就你事多,会不会弄呀
电话遥朋友,告知他们这样好多年了,一直都是他接的线,没问题
随后收到微信~将频率调到50.......
你品你细品
几天后,问我去不去太调设备,一天2k,直接回绝,你这东西太垃圾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的脑回路感觉有问题,至少我没想过变频器,伺服输出端子接电机以外的东西。
遇到过类似情况~接抱闸线
应该是近20年前,临时帮忙到温州调一个核废料收储罐涂装线,在调喷头升降装置时(确定正反转),发现没有动作
询问图纸,现场没有
怎么接线,三根电机线
没有抱闸线?没有 经验中这类升降装置一定有抱闸
爬上去(有6米吧),拆开电机接线盒,发现抱闸线圈直接电机线上
要求另甩2根线,老大不乐意,什么走线要怎么怎么,还有穿线管进线槽......
还说一直这样接,就你事多,会不会弄呀
电话遥朋友,告知他们这样好多年了,一直都是他接的线,没问题
随后收到微信~将频率调到50.......
你品你细品
几天后,问我去不去太调设备,一天2k,直接回绝,你这东西太垃圾

老家伙设备不清楚,伺服抱闸有专门的IO输出,驱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理论上,变频器或者伺服,抱闸这种应该专门用驱动器的IO来控制,不建议用电机驱动端子来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的脑回路感觉有问题,至少我没想过变频器,伺服输出端子接电机以外的东西。
遇到过类似情况~接抱闸线
应该是近20年前,临时帮忙到温州调一个核废料收储罐涂装线,在调喷头升降装置时(确定正反转),发现没有动作
询问图纸,现场没有
怎么接线,三根电机线
没有抱闸线?没有 经验中这类升降装置一定有抱闸
爬上去(有6米吧),拆开电机接线盒,发现抱闸线圈直接电机线上
要求另甩2根线,老大不乐意,什么走线要怎么怎么,还有穿线管进线槽......
还说一直这样接,就你事多,会不会弄呀
电话遥朋友,告知他们这样好多年了,一直都是他接的线,没问题
随后收到微信~将频率调到50.......
你品你细品
几天后,问我去不去太调设备,一天2k,直接回绝,你这东西太垃圾
我这里的20年前的电镀行车,变频器控制的也是这样通过电机的电线给一个刹车块输出控制电磁刹车,经常出现问题。后另加了单独的电源线才解决。

网友K:
这种调速的电机,输出电压都不稳定的,都是变化的,要是电压稳定,刹车还用单独控制么,直接并电机线上多简单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机不是变频带的,刹车线圈的电源是可以接电机上,但如果你的电机是变频带的,这个刹车线圈就不能接电机电源上而是用变频上专用的端口
报警器电源是不能接电机电源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的脑回路感觉有问题,至少我没想过变频器,伺服输出端子接电机以外的东西。
遇到过类似情况~接抱闸线
应该是近20年前,临时帮忙到温州调一个核废料收储罐涂装线,在调喷头升降装置时(确定正反转),发现没有动作
询问图纸,现场没有
怎么接线,三根电机线
没有抱闸线?没有 经验中这类升降装置一定有抱闸
爬上去(有6米吧),拆开电机接线盒,发现抱闸线圈直接电机线上
要求另甩2根线,老大不乐意,什么走线要怎么怎么,还有穿线管进线槽......
还说一直这样接,就你事多,会不会弄呀
电话遥朋友,告知他们这样好多年了,一直都是他接的线,没问题
随后收到微信~将频率调到50.......
你品你细品
几天后,问我去不去太调设备,一天2k,直接回绝,你这东西太垃圾

*******************************
1、抱闸线圈输入电压多少?

2、这样会有一个堵转时间吧,抱闸没打开,电机已经通电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L:
1.抱闸可能380v经过整流的通用产品
2.电机先得电再放抱闸没问题,除非你给的时间太长,曾经处理过4S店的载物电梯,当遇到重车时出现滑动,极端情况下撞极限开关。
最后就是先电机供电,0.06s后放抱闸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