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数输入错误

楼主(2025-01-14):
变频器中。电机名牌电机转数是900转,失误输入2900转,实际运转有何变化。

网友A:
一般简单的应用,这个参数无所谓

网友B:
变频器怎么输入电机转速的

网友C:
大多运行没有关系,就是面板上显示转速的话错误;

网友D:
记得电机转速与要求不符
当时是控制要求能正反转(±10v),结果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E:
变频器要根据输出频率计算电机转速 无非是输出转速有差别

网友F:
转速显示会有差别。

网友G:
这样长时间运行对电机负担更大。因为电机转速不同,极对数不同。

网友H:
不牵扯速度反馈、速度控制的话,一般的变频器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I:
普通电机正常使用

网友J:
如果你的是小电机,估计没啥表现,但如果是大电机的话,估计会报故障,最常见的是报过流

网友K:
电流会大吗?变频器会不会报过流啊

网友L:
一般情况没啥关系,比如ABB的标量模式仅仅输错电机转速,不试别电机话没啥影响,如果用矢量模式要试别电机拿估计就试别不过去了

网友M:
失误了不能再修改回去吗?

网友N(2025-02-24):
很严重,直接造成变频器厂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