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5):
       WinCC 7.2版本以上就可以直接连接1200PLC,但是数量是有限制的,只能连接8台,因为WinCC使用“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通道只能最多建立8个连接,那么想连多台1200PLC(超过8台)采用什么方法
       可以通过增加硬件方式,选用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A型,支持S7-1200PLC 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该款交换机可以同时连接2台1200PLC和WinCC通讯,而S7-300 TCP/IP通道最多支持64个连接,也就是能连接64台PLC,通过该方案,最终可以大部分满足日常用户的需求了
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A型如下:

网友A:
wincc7.5,已连接7台smart,用A型交换机,最近又增加一个A型交换机连接2台smart,会时不时掉线20秒左右,一天会十几次,之前的不会掉线这么频繁,网线,IP地址都检测过了,没冲突及问题,大概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画面IO域更新周期不能选择“有变化时”这种的,要选择一种固定周期,比如1s,500ms……
还有就是TCP/IP系统参数设置,以下不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