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5):
运动定位不精准问题

参考现象:
1.实际的轨迹和规划的轨迹有偏差不一样。
2.轴运动定位不准确。
3.轴运动的位置不准确。
4.实际画的圆不够圆。

排查思路1:控制器方面
1.查看轴参数,例如脉冲当量(UNITS)的设置是否正确,(推荐:将脉冲当量设置为1mm或1°需要的脉冲数),脉冲当量设置不正确,轴走的位置会不对。(实际发的脉冲数=DPOS的变化量*脉冲当量Units)
2.看轴能不能及时停住,如果不能,可以通过DECEL指令加大控制器的减速度。

排查思路2:驱动器和机械结构方面
1.电机刚性软,会导致轴不能及时停止,使轴走的位置不准确,画的圆不够圆的问题,可以通过驱动器软件提高驱动器的刚性。
2.观察控制器发送的脉冲数量和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量是否对应的上(观察DPOS和MPOS是否正确对应)。
   a.若DPOS不正确,则排查程序问题(运动指令的数值和前瞻参数);
   b.若DPOS正确,MPOS错误,可能是电机刚性过低原因;
   c.若DPOS和MPOS都正确,但实际加工轨迹不正确,可能是传动机构问题。

排查方法:
1.检查程序问题;
2.检查轴参数;
3.使用RTSys调试软件示波器抓取数据观察,检查MTYPE和NTYPE,使用手动运动测试运动轨迹;
4.使用示波器的XY模式排查平面加工轨迹异常问题,依照x轴DPOS、y轴DPOS、x轴MPOS、y轴MPOS、x轴FE、y轴FE的顺序依次抓取,观察DPOS和MPOS是否重合;
5.PC下发情况下,可以使用辅助抓包软件抓取运动指令,Basic程序单步调试诊断;
6.检查驱动器参数、电机、机器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