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GP570触摸屏程序传不到电脑的问题!!

楼主(2025-01-16):
20+年的GP570触摸屏,前段时间程序一直传不上电脑,但是从电脑上传到触摸屏就可以,论坛里的大佬们回复说可能是当时上传的时候没有把“上传信息”打勾,现在把触摸屏初始化后把程序传进去再读取出来,还是读取不了一直显示握手,进度条也是灰的,有大佬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能下载不能上传,握手不成功确实也有电解释不同。对比下屏里的设定,有必要重建简单程序试下,换电脑安装软件试下,换电缆。。。

网友B:
电脑到触摸屏是下载
程序能下载到触摸屏 能和plc正常通讯。别的也可以不研究了
都是些老古董的产品,出现什么问题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