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与18650

楼主(2025-01-16):
手机充电器可以直接给18650充电吗?

网友A:
用18650配套的充电器。不要直接充。

网友B:
5V输出的不能直接充要加一块充电板(1元左右),老古董万能充可以直接充。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基本只提供电源,5V 9V 12甚至更高,但没有充电保护板,不能直接充

网友D:
加片这样的电路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那还不如这样一步到位

网友F:
电池充足了也才4.2V,非要用5V充的话要串个电阻;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就是就是,我这个片纯粹是让大家知道用手机充电器还需要加个片片

网友G:
4056充电保护板

网友H:
可以的
买个使用18650的收音机
or 买个使用18650的手电筒
……
怎么操作,不用教吧

网友I:
如果你的是一个电池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的,比如你的手电和头灯
如果你的电池是要几个一起充,就得加装一个分配板,实际应用案例就是充电宝

网友J:
看起来都是生活小知识。

网友K:
不行,电压不一样,电池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