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变频器PowerFlex 753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25-01-17):
PowerFlex 753是风扇问题,其它都没有问题,换了风扇后,想启动转一下,结果启动不了,后面我直接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STS灯黄灯闪烁,没有故障信息,有谁知道要调什么参数的吗,怎么样才可以启动,要满足什么条件?,谢谢大家

网友A:
按0右边的那个键切换自动手动,切换手动后面板启动调频

网友B:
这个变频器功率还不小了,你可以设定成面板启动。。面板属于第三IO接口,把这个接口启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刚搞了一个660v的753,停止键左边按一下,切换到手动,然后按绿色的就行了

楼主(2025-02-27):
可以启动了

网友D(2025-04-02):
您好!我们公司是专业维修公司,这个变频器我们修过,欢迎咨询,我们公司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