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9):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3084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3223
前边提到变压器着火,后来检测其输出电压高达DC390V~可能与全桥简易整流有关,上下口保险都是6A,应该是最大隐患
后换一个开关电源(350W),输出调到DC204V,使用10来天,报输出指示灯不亮,PLC也没有灯亮~这可以理解,因为临时将原接380的线接到控制空开(主要负责PLC及其DC24V开关电源)
各升降电机控制原理图一

控制原理图二
“地址号”就是PLC控制的对应输出点,其接通防坠电磁铁接触器FC吸合,防坠电磁铁(左右各一个,xFZy1,xFZy2)吸合到位(FZk1,FZk2),与FC让MC接触器吸合,电机得电升or降车托盘。

信息反馈
1.开关电源的空开16A跳闸,负载保险(没换还是16A)没有爆,后来拆开电源外壳
入口保险明显爆掉
换新电源,指示灯亮,接负载检查输出电压为0,拆掉负载线电压正常,什么有保护
爆掉的电源为啥没保护住?是不是产品有缺陷

2.检查人员反应有一组出现xFZy1/xFZy2是吸合状态,MC也是吸合状态,FC?
一说,因是直流电磁阀,又使用多年,是剩磁使其吸合
不同意此论点,就是MC为什么吸合?它是污物,触点粘连,好像说不通,其是有专用盒子扣着。
如果说是地址号(PLC的输出点粘连),好像可以解释另一个现象,但维修人员只是上二层(or三层)检查发现有防坠勾没释放,再打开接触器盒发现MC是吸合状态,自始至终没开启PLC控制柜。解决办法,拆掉FC上的F21/F22防坠电磁铁电源线(输掉这个车位)解决问题。
另一个现象就是,比如当要取201位车时,201在上位,如果203车位没在上位,正常程序应该是230上升到上位,在让201车位下降
这是同层车升降的互锁接触器
再让203上升时,201的MC如果是接通状态,201必然也会上升,并先于203撞到极限开关(超限开关)报警停机
我趋向于PLC触点寿命到了(断不开)
具体开关电压消失,可能是这个拆掉的电磁铁内部短路

网友A:
所谓触点寿命到了,难道就一定是触点始终闭合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触点寿命到了,难道就一定是触点始终闭合吗  ?
MC控制2.2kw电机,PLC又使用16年
这个现象除了PLC输出触点没断开,还能有啥可信的解释?
就这个电路,继电器触点寿命到了,只可能触点粘连,初期就是时有粘连,对于大负载就是粘连的严重(敲打都不一定能断开)
这组不能及时断开,又恰遇另一组动作,就是4个电磁铁同时动作,电流会很大,原来的变压器可能就是这样过热
对于开关电源的初级保险为什么爆,空开跳实在想不明白(就算是品质问题吧)

网友B:
建议检查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下线路
觉得线路没问题
如果PLC的输出粘连,FC接触器吸合,电磁铁吸合,到位MC接触器吸合,相应电机就可能正转/反转(只要有要求正反转-最后一图)
拆掉电磁铁供电F21,F22, 即便FC吸合,电磁铁也不会吸合,MC也不可能吸合,电机也不会转动
如果按客户说的电磁铁剩磁造成,PLC没粘连点话,MC也不会吸合,电机也不会动作
.......
目前只是做拆F21-F22处理,这是第二个车位了,什么原因不彻底解决,都懂的

网友C:
经常坏一坏,增加GDP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PLC输出触点粘连的话,初期,敲打PLC,可以断开的。
个人对立体车库动作没有概念,PLC触点粘连的话都是动作一次后,没有办法分断,设备现象好像不属于此种情况,所以怀疑线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PLC输出触点粘连的话,初期,敲打PLC,可以断开的。
个人对立体车库动作没有概念,PLC触点粘连的话都是动作一次后,没有办法分断,设备现象好像不属于此种情况,所以怀疑线路有问题。
看电路图,FC/MC吸合的条件只有PLC对应输出点,不管它是初级粘连还是永久粘连
FC/MC同时粘连可能性很小,线路有问题影响的就不是个别车位了

网友B:
如果,FC/MC都在车位上,PLC在控制柜,则PLC的输出到车位处的01线如果有问题,则会出现描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C/MC都在车位上,PLC在控制柜,则PLC的输出到车位处的01线如果有问题,则会出现描述的现象。
(1)线?可能性太小了,它要与K13相连?在柜子外除非有人破坏否则不会考虑。
因为K13来自空开,柜内联到PLC供电端,PLC输出com端,只有PLC的输出继电器与(1)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