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借零测漏电

楼主(2025-01-19):
家里漏电没地线时,把总零线作为地线,测其电阻值。靠谱不?抖音大神都在用

网友A:
零线和地线从电位上来说是相等的,所以从电位的角度上说,可以,从安全的角度说,就不行

网友B:
退休前,替一个专门搞电气安装工程的老板开车专门送施工材料。他是本市某国企的电气部门领导干部,也是某一年的市技术尖子。他无意中通过被我曾经教过的他的员工,知道我曾在90年代初给当年的劳动局职业培训中心授过课,他此时也正在在这个(现在的社保局)职业培训中心授课。

有一天,他带着我去给这个培训中心的领导的别墅检查电路漏电故障。故障现象是一打上总开关就跳闸,于是他就拆开开关箱内的各个断路器下面的出线,用MF10型万能表逐回路测量,最后检查到有一个回路的对地电阻小于100k,就说这一路有漏电。我看了后笑了笑回应说不一定,他不服气就和我争论起来。

我随手把这个回路接入总开关(带漏电保护),叫他合上总开关,结果总开关没有跳闸,当场他就傻了眼。

网友C:
完整视频来了,故障是厨房的灯有个接头没包好胶布搭在集成吊顶,也就是铝扣板上面了。

有个疑问,这个博主没去之前都能正常使用,他去了后,把厨房的断路器打下来,

然后再合上去的时候,漏电开关才会跳闸,是不是如果先合厨房断路器再合漏电开关就不会跳了

网友D:
漏电有两种,火线或零线漏电,实际上都是可以通过测电阻方式来查,前提是你能单独分开哪组是漏电的就好办了
可以说吧,查漏电是物业电工的基本技能

网友E:
楼主的方法只是针对火线与零线之间的漏电测量,如果单独是零线漏电,或者是线路中存在有用电器,这个方法判断漏电还是不完全准确的。

网友F:
老兔子分享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方法只是针对火线与零线之间的漏电测量,如果单独是零线漏电,或者是线路中存在有用电器,这个方法判断漏电还是不完全准确的。

视频中是把火线、零线都断开测量的

我觉得理论上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完整视频来了,故障是厨房的灯有个接头没包好胶布搭在集成吊顶,也就是铝扣板上面了。

有个疑问,这个博主没去之前都能正常使用,他去了后,把厨房的断路器打下来,

然后再合上去的时候,漏电开关才会跳闸,是不是如果先合厨房断路器再合漏电开关就不会跳了

这个电工的视频很奇葩
1.如你疑问,视频显示,最初所有开关都是能推上
2.所谓漏电的开关,拉下再推不上,看其动作,你们这样送电?它没有漏保为什么推不上?细看其推闸动作~不利索
3.这开关推上后,再推带漏保开关,其没实验,估计能正常,如果依其视频,在吊顶中裸露线头搭铝扣板,漏保还能推上(即视频开始所显示开关都推上状态)
所有我认为视频是剧本摆拍

老兔子说的<100k,漏保没跳,为啥要跳,如果是<7k,不跳才有噱头
遗憾其没有续文~漏电咋解决的

网友G:
这个视频中所谓线头没包,明显的有胶布裹住一部分,谁干活只包一半?品,细品

这“漏点”在吊顶,如果在线管里还会有明显的“咚咚”声音吗?

曾经处理过一个高档社区的漏电问题
入住有2年多的精装修,突然某天漏保跳,就是合不上漏保开关
漏保跳不就是L-N不平衡>30mA嘛
到时,物业电工正在查,了解一下,L线漏电
那就顺着查呗,他要从卧室开始(一室一厅),三个空开,一个去厨房,一个去客厅卧室,一个灯,总开带漏保
漏电在客厅卧室那一路
最后查到在入户处一个装猫出的插座(实际是空开出来第一个插座),只拆了2个插座,如果按电工的操作要拆5个后才能查到它。
电工解决方案,拉明线
经检查,N线,地线都没问题
提出L线与地线调换,他叭叭一通,这段线独立,线4平,有什么不能的?
这样处理后问题解决,当然输不了输出一顿精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和地线从电位上来说是相等的,所以从电位的角度上说,可以,从安全的角度说,就不行
理论上可以,但没有试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这“漏点”在吊顶,如果在线管里还会有明显的“咚咚”声音吗?

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在线管里面的话,就不存在漏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漏点”在吊顶,如果在线管里还会有明显的“咚咚”声音吗?

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在线管里面的话,就不存在漏电了
不响是可能
线管里不存在漏电只是理想
你不是爱看视频嘛,类似线管里线糊漏电视频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漏点”在吊顶,如果在线管里还会有明显的“咚咚”声音吗?

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在线管里面的话,就不存在漏电了
不响是可能
线管里不存在漏电只是理想
你不是爱看视频嘛,类似线管里线糊漏电视频没看到?

正常来说,家用电不可能把线管击穿,当然如果有接头发热把管烧坏或者进水等

这样没有绝缘功能了,那是另一回事了

说回视频中的这个案例,如果这条线是穿管了的话,个人觉得是不会漏电的。

网友G:
正常情况,视频中的漏保也不会跳

网友D:
如果安装工艺是图片上显示的那样,安装的电工就别想验收合格
现实中估计做事再垃圾的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
如果铝合金板这样碰到裸露的电线,不论是零线或火线都会跳闸,别想合闸成功

网友H:
理论上可以这样做,但我从没这样做过,因为零线属于带电体,电阻档测量容易烧表
网上的视频都是有团队的,故障是自己设置造假,没几个是真的

网友I:
这个不行的!本来就有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