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大佬们求助一下传感器的问题(20250120)

楼主(2025-01-20):
各位大佬,我这里有台设备,里面是谷物料仓,上面进下出,出的一面连接着一台电机,物料高了电机速度加快,物料低了电机速度减慢,实现物料平衡,现在需要找一个传感器装在料仓里,要实现这种效果走PID,必须得实时知道物料的高度,需要选择怎样的传感器比较好?高度传感器?,里面是全黑的,并且也有灰尘,不知道选择怎样的传感器

网友A:
如果体积不大可以用称重方式
或者淘宝找超声波高度检测传感器,这个具体要与客服沟通

网友B:
既然是“谷物”应该是麦,稻等
用几个电容式开关,根据不同信号,给出不同的速度

网友C:
本想推荐使用超声波传感器,但是你的料仓太下,上料时会对超声波检测产生干扰;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称重传感器,将料仓架空,机械改动较大;
料仓就20cm,你直接使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使用两个,对料仓内物料进行高低位检测,变频器使用3段式控制,高料位时高速,中间料位正常速度,低料位时报警+低速(或停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想推荐使用超声波传感器,但是你的料仓太下,上料时会对超声波检测产生干扰;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称重传感器,将料仓架空,机械改动较大;
料仓就20cm,你直接使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使用两个,对料仓内物料进行高低位检测,变频器使用3段式控制,高料位时高速,中间料位正常速度,低料位时报警+低速(或停车)。
只有高低检测,中间速度很难实现,除非来料均匀,类似自来水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设备只有保障不冒仓不空仓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想推荐使用超声波传感器,但是你的料仓太下,上料时会对超声波检测产生干扰;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称重传感器,将料仓架空,机械改动较大;
料仓就20cm,你直接使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使用两个,对料仓内物料进行高低位检测,变频器使用3段式控制,高料位时高速,中间料位正常速度,低料位时报警+低速(或停车)。
料仓才20cm,应该是很小的,可以做个台秤整体放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只有保障不冒仓不空仓就可以了吧。
是这样
只是对中速,感觉很难实现

网友D:
称重其实比较好控制。使用光电开关选型很重要

网友E:
可以尝试一下机械式的液位开关,也那种浮球开关,检测高,中,低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尝试一下机械式的液位开关,也那种浮球开关,检测高,中,低位置
谷物,液位开关能用?

网友F:
还是用称重的方式吧,调试相对简单多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之所以不建议称重,是这套设备不像断续供料系统,看图片这个料仓下部没有封口,物料重量很大一部分是称重不到的,而且料仓较小,重量偏差不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机械浮球的那种

网友G:
用电容式的接近传感器应该就可以,我们是做传感器的源头厂家

网友G:
回复 网友G:
不推荐用光电,里面的灰尘对光电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H:
在20厘米高的空间里检测高度,且不能接触物料,很有难度。如果真的需要在这么有限的空间增加流量控制,那么我推荐改进你的进料系统,特别是检测部分,在里面设置重力传感器,根据堆叠重量来调节输出信号。上进料需要考虑避开下落冲击。
还有一个方案供你参考:既然物料是流体一样的东西,那么控制进入下方出口的流量就可以达到你的均匀流量要求,而无需控制电机转速。当然料仓需要有一定的容积,仅仅需要检测是否满仓就可以了。

网友F:
换个思维方式,用蛟龙或真空管道输送怎样
对于颗粒物料输送,一般是用蛟龙和真空管道的

网友I:
20cm。你这个仓总共有多大,流速怎么样。感觉你这个中间仓好小
除非物料流动性好且流量小,否则这么小的仓哪种方式都可能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