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0):
求助各位大神欧姆龙CVM1-CPU11-V2 PLC安装LK201串口模块后参数如何修改,插入串口模块后PLC直接报警了。
拜托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老古董了把,

CJ系添加串口模块是这样的:

1,断电,添加串口模块硬件,
2,调整模块单元号(不要重复就行)
3,软件设置对应硬件位置+单元号
4,编程模式写入设置,
5,重启或者切换到监控模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CV系列,是更老的古董。和CJ系列一样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CV系列,是更老的古董。和CJ系列一样调吗?

见都没见过啊,问问欧姆龙客服吧,品牌价值就在这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把,

CJ系添加串口模块是这样的:

1,断电,添加串口模块硬件,
2,调整模块单元号(不要重复就行)
3,软件设置对应硬件位置+单元号
4,编程模式写入设置,
5,重启或者切换到监控模式即可。
最好找本资料
记得在底板面还有dip开关要设置
表面的开关有单元号,波特率,软件使用支持此型号的,好像改变某DM区参数来设置这个模块
软件好像没有设置功能

你用CPU自带232口连上电脑软件,会提示是什么报警

有色院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停服了,他们也不知道啊

网友C:
LK201上DIP设正确后连机试一下;

网友D:
C20-LK201  C200H-IP007好像是这个型号了, 用过连接过电脑,还可以
断电插上 拨码开关对了好像就行了。

网友A:
这些老古董,会玩的人感觉越来越少了。

下一步要不要考虑升级电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停服了,他们也不知道啊
自从改版后,很多资料都找不到了
通过在线客服,400客服,邮件等试试,或许有能帮你找到资料的好人

网友D:
这个还不算老
有个别地方好像C500F还在服役中

网友D:
这种老系统 升级也比较麻烦的。

网友E:
差不多和西门子S5那样的古董,配件都难,有时间还是熟悉一下工艺,准备好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资料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