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电路中任一个电饭煲的阻值怎么会是75欧。

楼主(2025-01-21):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想用三个单相220伏的电饭煲做一个三相为220伏加热源,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220伏,在没有组成三角形前测的单个的电饭煲阻值是117欧左右,组成三角形电路后测的AB或AC或BC之间的电阻怎么是75欧,怎么不是原来的117欧,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测时,如果没有断开测量,就是电阻并联,阻值当然小于单个测量值。R=(117+117)/3=78

网友B:
你测试的电路是两个117电阻串联,然后它们再与一个117电阻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下,那这个三角形的总功率是不是3*UI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那这个三角形的总功率是不是3*UI
3*(220*220/117)=3*414=124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个问题有点疑惑,既然三角形电路里AC、BC、AB之间的电阻是78欧,那计算三相的总功率为什么不是以78计算呢?先谢谢老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有点疑惑,既然三角形电路里AC、BC、AB之间的电阻是78欧,那计算三相的总功率为什么不是以78计算呢?先谢谢老师
***********************
1、78欧姆是一个合成阻值,若用78计算,会额外计算了3次串联回路(YXBK 版主上传图中的第二个回路)的功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有点疑惑,既然三角形电路里AC、BC、AB之间的电阻是78欧,那计算三相的总功率为什么不是以78计算呢?先谢谢老师
你要分清你是用单相220V电源还是三相220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输出控制的,三相220伏

网友F:
变频器控制电饭煲,你变频器不要钱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有点疑惑,既然三角形电路里AC、BC、AB之间的电阻是78欧,那计算三相的总功率为什么不是以78计算呢?先谢谢老师

如果你只是在AC或者BC或者AB之间加电压,那就是按78欧算

问题是你是ABC都加了电压

网友G:
电饭煲里就一串热电阻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检测时,如果没有断开测量,就是电阻并联,阻值当然小于单个测量值。R=(117+117)/3=78
请问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H:
1/R=1/R1 +1/R2 ……

网友I:
物理和电工学不及格的来提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