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3):
很久之前就作了一个机架 但是效果不满意 于是动手自己开始重新设计制作

首先用法国软件 进行3D结构设计(功放机直接放接触地面上的铝合金板上,避免与机柜架子接触)

楼主:
3D图纸设计完成以后 开始加工机柜铝合金板与避震板

把切割好的铝合金板 运输回来   全部是6061铝合金板

楼主:
把机柜需要的位置与空间清理出来

把铝合金型材用螺丝固定 最少数量的铝型材 因为只要有螺丝紧固就会有内应力 因此用最少数量的铝型材组成架子
架子直接放到铝合金块铺地的板上面

楼主:
摆放好功放底部的地基铝合金块 直接与地面的铝合金块压合 (功放机的避震脚 刚好在这2块铝合金上面放置)

在功放机的铝合金地基块上铺设 整张铝合金板

在铝合金整张板上 开始压合模块散热底座  中间位置是散热片龙骨槽 用一根铝型材刚好够用

楼主:
在铝合金整张板上 开始压合模块散热底座  中间位置是散热片龙骨槽 用一根铝型材刚好够用

开始安装 功放机两侧的散热片  (同时具有龙骨作用 隔离功放机电磁干扰)形成两个独立完全隔离的摆放功放机的空间

功放机之间的散热片 太厚散热不好  太薄抗电磁干扰效果不好  看了很多电源处理器厂家的外壳厚度 最后选择了一个满意的厚度

楼主:
在铝合金块地基上开始摆放避震钉  同时把功放机避震托板放上去
功放机的摆放隔离空间 部分摆放 这样  全部是自然压合 架子只是外壳用于以后的外壳板固定用
功放机的接触都是地面接触 不与架子接触  底座部分安装是这样的

楼主:
压上功放机顶部散热板

把另外一半也压合上 (中间部位是功放机散热片龙骨 刚好分中压合)

在功放机顶部散热板上    压上 解码器的 避震板    上面铺设 避震垫片  还没有到货  (临时用橡胶垫代替 ,等避震垫收到 后更换上)

制作了4个方形避震钉(还是毛坯状态,春节后进行机械加工 临时放上毛坯块 用于检查安装状态)
这4个避震钉是方形的 我设计好久 参考了很多名牌避震垫的思路 ,由于我测试其他很多品牌的避震钉的硬度与热处理状态,消耗了大量时间,因此延迟了方形避震钉的制作时间 。
目前这4块方形避震钉 还没有进行机械加工,春节后进行机械加工完成!

楼主:
安装机柜后面的 外观挡板,机柜可以接地线 可以采用紫铜垫夹紧 ,(目前机柜没有接地线)

功放机的电源线插入 ,机柜 后面挡板 兼容了电源线支架的功能,可以任意调节高度 保证电源线垂直插入功放机 不下垂。

后面一共2个口 下面是是电源线 喇叭线 插入口    上面是解码器电源线 信号线 插入口  这两个口也有散热功能

由于口都设计在 功放机脚下边  与解码器脚下面  不容易进入灰尘 落在功放机与解码器上(当时3D设计的时 都进行了整体考虑)

楼主:
开始安装外部铝合金板,完全是6061铝合金   12毫米厚的4张完整铝合金板   固定到铝合金支架上

这个实际上就是被动散热机柜 ,散热效果非常好,特别是夏天,功放机热量高,需要及时散热,使用这个机柜可以作到  避震  散热  抗电磁干扰

机柜的整体外观尺寸是:  (长)680毫米  X(宽)580毫米 X (高)750毫米

楼主:
套上防辐射布罩
给机柜作了一个布罩   铝合金的外壳板对声音有影响  (虽然机柜还没有正式组装) 先把机柜用的布罩做一下。

机柜布罩 里面采用的是防辐射布料!  手机放这种布料里面没有信号!  这种防辐射布料 要求不能洗 !

因此采用魔术贴的方式, 外面粘上可以洗的布料, 里面是防辐射布料。如果布料脏了 把外面粘贴的可以机洗的布料拿下来洗即可。

楼主:
机柜完成了  应该进行下一步工作了, 电源线支架

先看看墙壁上的电源线 (专线) 虽然贴在墙壁上,但是不规整,需用线架支撑同时腾出空间

电源线支架  实际上初步设计了很多种 大约设计了8种电源线支架    最终采用那种方案   还需用软件分析与看优化效果

靠墙壁的电源线支架(3D草图 初步设想设计 其中一个方案)

可以自由配重及旋转与调节高度与角度的电源线支架  (3D草图 初步设想设计   其中一个方案)

模块化电源线支架  可以组合也可以分开  分是单线   合是双线   还可以配重底座 (3D草图 初步设想设计   其中一个方案)

网友A:
大玩具。

折腾吧,再过几年就没劲了。

网友B:
玩音响还好,如果玩视频编辑,估计你家又得换房了

网友C:
有钱、有时间、有兴趣

网友D:
666666有钱有闲

网友E:
“心静”的小帘子一放,瞬时觉得心静了些。

网友F:
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G:
楼主还是派扬的音箱?

网友H:
有钱又喜欢折腾

楼主:
墙壁上的电源线 需要用线架进行整理

个人用软件设计了一个电源线支架

整体布局开始

楼主:
同时设计了一个可移动配电箱

楼主:
把音响房间设备画出来 从不同的角度上看

楼主:
进行软件有限元分析

楼主:
音响机柜作好了 暂时先这样 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楼主:
给戴尔显示器用上淘汰下来的德国高芬电源线

其他淘汰下来的发烧信号线给显示器用上

听音源的电脑用上美国超时空电源线与美巫毒USB线

网线比电源线还粗 用了德国苏墨发烧原装网线 太粗

网友I:
用的多大的排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机箱自带的排风扇 160毫米直径

楼主:
我还用过220毫米直径的机箱排风扇

楼主:
使用美国荷宝8215CT插头与瓦特EVO插头插尾 给瑞士高芬85055电源线 替换墙壁里面的电线  给音响供电

undefined

楼主:
日本古河电源线30米  瑞士高芬电源线40米  德国蓝水440电源线 10米  意大利ART电源线3米
以上电源线替换墙壁里面的原来6平方的普通单股电线

楼主:
电脑显示器 全部采用 荷宝8215C 插头

使用日本欧亚德R1旗舰美标插线 同时用瑞士高芬电源线瓦特插头插尾 给路由器供电

楼主:
使用意大利ART电源线作为 插座到漏保之间的连接线

使用古河NCF GTX-D镀铑 旗舰插芯

楼主:
两条独立的古河电源线 接到入户配电箱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