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4):
变频器模块,引脚多,特别是小型机,不好拆卸,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没有专用工具,就用个很小的一字螺丝刀,插到芯片下,配个烙铁的动作慢慢撬
如果芯片不要了,使用暴力,直接剪掉
如果是那种管脚在芯片身下,掏钱那个热风机

网友B:
买吸锡电烙铁和热风枪,大功率电烙铁,多锻炼,都好拆。

网友C:
大功率的电烙铁,配专用的头,先堆焊锡,堆满后趁热很快就拔下来,当然还要有夹具
也可以用热风枪加热焊点,加热后也可以拔下来
至于清理焊盘,根本就是常规操作

网友D:
放煤气炉上烧几分钟就下来了,不过新手会烧坏其他元件

网友E:
我以前拆变频器逆变模块都是用一套空心针,吸锡器,50W电烙铁,很好拆。

网友F:
1、清除焊盘绝缘漆,否则,烙铁头(吸锡器)热量不易深入传导到焊盘、管脚;
2、焊盘重新上锡,此时,最好用低温焊锡;
3、然后用至少50W烙铁加热焊盘10秒;如果没有加热型吸锡器,时间更长一些,立即吸锡;
4、立即用吸锡器再加热5秒,吸锡;
5、如果模块确认损坏,也有直接剪管脚的办法。

网友G:
坏的,直接用薄口钳剪掉引脚,好的用吸锡器,温度够了 就好取

网友H:
空气压缩机加大功率120W或以上高频加热的烙铁,加热后吹锡,不伤板子不伤模块。须注意吹锡方法和防护飞溅。
个人认为是比较简易和速效的办法了。

网友H:
确定已坏的模块,用薄的尖嘴钳直接剪掉,也是好办法。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上个图,观摩一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气枪十烙铁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气枪十烙铁
咸老师这种大封装的模块怎么拆都好拆。
拆这样的才要人老命,还有变态的,过孔和引脚之间没有间隙更难拆。还有一种情况,引脚周边全部是器件吹枪或者吸锡器都伸不进去,怎么搞,看着恶心。

网友K:
我拆都是用DIY的JBC470,加手动吸锡器,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L(2025-03-16):
这种模块用力一翘针全部拔出来,然后每针依次用烙铁取下(不要搞变形了)再插回模块,实测主回路居然还正常!最后还是没勇气装机,担心有隐患。

网友M:
------最好的办法和步骤(无风险、快捷 、省力、不伤焊盘和过孔):
1用好一点的剪钳直接剪腿
2镊子一根一根拔掉留下的腿
3用吸锡枪清理焊盘
4用洗板水、牙刷除掉焊剂污垢,使焊盘光亮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