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4):
变频器输出测量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很多是PWM的方波,普通的一般检波方法根本我方测量,用一般的表计很难准确测量。而电流波形由于通过了电动机,电动机是一个比较好的低通滤波器,其波形基本是正弦型式的(当然有较大的失真),采用一般的表计可以进行测量,但是精度比较差。
   对于电压,由于输出是PWM波形,即使采用均方根检波类型的仪表也很难准确测量。如果对于电压输出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用均方根检波类型的仪表进行测量了,而且精度还可以。低通滤波的带宽要愿意小于PWM输出波形的频率,要愿意大于50HZ,一般PWM的输出在几KHZ,而电动机的频率在50HZ,低通的带宽可以取300~600HZ,滤波器的阶数取一到二阶。
   对于电流,可以不通过低通,直接用均方根检波类型的仪表进行测量,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个一个低通滤波器进行测量。
   对于功率 和无功时间是比较难测量的。因为引入了滤波器带来附加的相移,即使测量也只能是粗略的。
   另外如果采用微机型变送器,必须具有频率跟踪功能,否则会引起较大的误差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网友A:
电压用万用表,电流有互感器, 没有考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