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5):
1、故障现象:
主控触摸屏中染缸各模拟量数据全部显示“?”。

意大利染色机

正常显示染缸模拟量数据

采集不到染缸模拟量数据显示结果

2、检测:
由于染缸所有模拟量数据采集,都由这个PLC座上的3个模拟量模块完成,所以,3个模拟量模块同时不能采集数据,必然是这个PLC底座的问题。

外貌

铭牌型号

电路板全貌

电路板局部

经检测,电路板上阻容、二极管正常,3个芯片(74HC138M 2个、AC283M 1个)拆焊后,用数字IC测试仪测试,正常!

还有2个丝印为VM、封装SOT-353的5脚芯片,无法测试,只能用替换法检测。在丝印反查网上查询,符合此丝印VM、封装SOT353、5脚的有74LVC1G125(3态总线缓冲和线路驱动器)和MC74VHC1GT86(2输入异或门)。注意,74VHC1GT86还有一种封装为SOT23-5,不符合原实际封装,直接过滤。查芯片手册,电源管脚相同,其它管脚不好判断差异,故只好先用2只74LVC1G125进行更换法实验,更换、装车,上电,OK!说明此芯片确实是74LVC1G125。

注意!!检修过程中,如有必要加电检测,可在22uF/16V电容2端加5VDC(!!!)测试。

拆焊2个74LVC1G125芯片

更换2个74LVC1G125芯片

网友A:
老外的东西感觉非常贵,

还是我大国产好,便宜,

过年还不休息啊,物流啥的都停了好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东西感觉非常贵,

还是我大国产好,便宜,

过年还不休息啊,物流啥的都停了好几天了

天天休息,也比较烦,学习电路,自得其乐。
谢谢关注!

网友B:
技术杠杠的表情。弱弱的问句数字IC测试仪是啥?

楼主:
1、测试74系列、54系列、4000系列数字集成电路芯片好坏;
2、测试数字集成电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