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5):
怎么二次应用加密后不联机的禾川1N PLC?

网友A:
不联机是什么意思,电脑编程软件连不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联机是什么意思,电脑编程软件连不上吗

应该是多次输入密码错误,锁机了的

网友C:
会不会是端口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软件与PLC连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端口未坏,与触摸屏通信正常,有人说是加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是这样的,怎么二次利用

网友D:
好像是有什么超级加密的

网友C:
尝试一下写个空白程序传进去看看

网友E:
真的不能搞就拆配件用吧,反正这个也不值钱的;

网友D:
和触摸屏通讯正常 不能连接电脑这个也是比较奇怪了。
密码锁定的一般重新上电也是可以连接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