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质量?

楼主(2025-01-25):
一个月就坏了,膜片材质不好,掉渣。严重漏气

网友A:
可能是放太久了,老化坏掉。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操作轴向用力了

网友C:
这个塑料的有点差,以前是金属的
如果是塑料王材料的除非机械暴力,根本不会坏

网友D:
膜片掉渣可能还是与材质有关,与使用场境也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放太久了,老化坏掉。这是什么牌子的?
不知啥牌子

网友E:
试试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大品牌的。
采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塑料的有点差,以前是金属的
如果是塑料王材料的除非机械暴力,根本不会坏
是啊,如果有点韧性根本就不会坏

网友F:
十年不坏生产厂家可能关门大吉了。

网友G:
一分钱一分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轴向用力了
正常人力扳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轴向用力了
正常人力扳动。
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看你第一图,感觉用力扳动而且方向错误
方向错了18mm的门把手都能被老太太拽弯~造成开门要大力--一个现实中遇到的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轴向用力了
正常人力扳动。
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看你第一图,感觉用力扳动而且方向错误
方向错了18mm的门把手都能被老太太拽弯~造成开门要大力--一个现实中遇到的实例
这个手柄机械有定位,一般扳不错位。而且检查手柄扳动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轴向用力了
正常人力扳动。
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看你第一图,感觉用力扳动而且方向错误
方向错了18mm的门把手都能被老太太拽弯~造成开门要大力--一个现实中遇到的实例
这个手柄机械有定位,一般扳不错位。而且检查手柄扳动灵活
定位只是行程的限定,与动作方法没半毛钱关系
只是你说的质量问题吧?
你把手柄拆掉使用,再看损坏周期
这个属于使用不当,设计不合理,即便使用塑料王,金属的同样使不住,除非改变操作形式~尽量不要有左右方向的力

网友H:
和材质有关,尽量买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轴向用力了
正常人力扳动。
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看你第一图,感觉用力扳动而且方向错误
方向错了18mm的门把手都能被老太太拽弯~造成开门要大力--一个现实中遇到的实例
这个手柄机械有定位,一般扳不错位。而且检查手柄扳动灵活
定位只是行程的限定,与动作方法没半毛钱关系
只是你说的质量问题吧?
你把手柄拆掉使用,再看损坏周期
这个属于使用不当,设计不合理,即便使用塑料王,金属的同样使不住,除非改变操作形式~尽量不要有左右方向的力
工序两台一样的设备,另一台用了四年阀门手柄没坏,同一个操作工人,同样的的环境,为啥这个换上不到一个月就坏了。难道工人对这台机器有仇恨?故意破坏?我们设备部门和采购都认为是质量问题,只有您认为是操作方法问题?不过您的思维还是比较好的,可以在以后的维修中多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说不是材料问题,就像先前说的门把手,在她家门框挒了,后换成球把手就没事了,到人家板把的,可能握把好用劲,门框又结实,结果轴弯了。
你换成球把手试试
二台设备一个人操作,企业这样精兵啊

你悄悄的把那台设备上的这个部件,换到这个设备上试试,或许随转
他的操作模式(图一),这东西看着要用很大劲?
站位,角度,环境……都可能影响它的寿命,有的时候不信真不行~在威海遇到一个设备,只能横着放,与其他设备差90°,很有个性,你要把它也竖着放,它就是不好好工作

网友C:
大不了换一个推拉阀门,功能一样

网友I:
换个结构的阀门吧,这种确实不好,而且有时候会遇到暴力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