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电视长时间未开机黑屏了怎么办?

楼主(2025-01-26):
家里是海尔电视,摆在客厅,家里老人不看电视,差不多过年后就没有开过,昨天开机,发现屏幕黑屏,电源指示灯有反应,把灯关掉,屏幕还是有一点亮度,这种情况,自己能不能拆开看一下

网友A:
过保的话 可以随便拆了

网友B:
液晶的如果天气比较潮湿还是过一段时间开一下比较好,过保的话自己拆开看下;

网友C:
电子产品通病,一台买一送一的小电视10多年基本不用,大电视坏了(花屏)
用小的吧,HDMI1不能用,HDM2偶尔能用,好在还有视频输入-能用
又出现不定时有声没影,关闭再开又有了,经过二年磨合,现在能正常看了

网友D:
手电照一下看有图像不?如果有。背光和灯条的故障

网友E:
明显是系统没启动,按安卓的检查或者恢复出厂

网友F:
全关掉,连插头也一起都拔掉,再重新插好开机试试。

网友G:
电子产品,故障率太高。。。联想电动车,危险性更高。

网友H:
电视 电脑 音响 都是长时间不用 需要过一段时间 开机 通电 听听 看看 这样才能保证寿命
放几年不开 肯定是坏了 维修后也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I:
启动后黑屏,如果用光照能看到图像就是背光坏
早期的灯泡灯管机的话,一般是高压电路问题
如果是LED机的话,可以自己拆下换灯条,但拆屏要注意不要把屏的耳朵斯坏,坏了就报废
你的这个是海尔机,应该是LED的,屏也不是LG的,可以放心拆

网友J:
不要忽视了一个问题,有的电视机送电后是处于待机状态,是需要通过遥控器来开机的。

网友K:
买多少年了,一般5-6年灯条就坏了。其实就是一个或二个灯珠坏了。但是都是把全部灯条换掉。开机,用手机的照明照电视屏幕,能隐约看到里面的图像。就是灯条或者灯条升压电路坏了。大部分都是灯条坏。拆屏时注意一下网上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L:
重启下试试吧,是不是启动后联网,后台运行程序过多,卡住了。

网友M:
我的花屏,自己拆开把排线搞一下就好了

网友N:
感觉背光的可能性大些,拆开看看吧,没准就是插头松了呢

网友O:
电子产品通病,留着用不上,弃之可惜;前几天刚刚扔了个12.5的IBM笔记本电脑,留了个硬盘。卧室的电视剧好几年不用了,估计也挂了。

网友P:
建议联系官方售后

楼主:
开机之后,按压屏幕有颜色变化,快过年了,人家建议买新的或者年后维修,我在网上买了背光灯,自己维修试一下

网友Q:
刚自己修一台,如果液晶有图像,大概率背景灯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系统没启动,按安卓的检查或者恢复出厂
我买的背光灯回来了,打开电视后盖,上电后,发现电视的背光灯应该是好的!感觉是系统没有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系统没启动,按安卓的检查或者恢复出厂
我买的背光灯回来了,打开电视后盖,上电后,发现电视的背光灯应该是好的!感觉是系统没有启动
网上找下刷机教程 再下修刷机包 准备个4g的u盘 或者进入rec 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R:
看这个照片不是背光坏了,是内部逻辑板出问题了一般人搞不定,送去维修吧。。

网友S:
建议送修吧 大的话要上门来

网友E:
不想搞,淘宝买块板吧,注意拍下屏的型号和系统板的板号 老电视都不贵

网友A:
10天了 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系统没启动,按安卓的检查或者恢复出厂
我买的背光灯回来了,打开电视后盖,上电后,发现电视的背光灯应该是好的!感觉是系统没有启动
网上找下刷机教程 再下修刷机包 准备个4g的u盘 或者进入rec 恢复出厂试试
我在网上买了一块主板,换一块主板看看吧!不知道能不能一次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R:

今天在淘宝上找了一家,具体说了一下故障现象,他说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叫我取消订单,前几天网上买了一块主板,与电视里面不一样,问卖家行不行,卖家说没有问题,测试说,结果装上去不行,今天又找了一家店铺,下单了一块主板,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