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7):
ACS510变频器上电启动报故障4,接地故障,初步检测没有看出问题,有专业的师傅指点一下,维修方法

网友A:
如果不能复位的,就拆下来发外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提出这个问题,建议你送修吧!

网友C:
这么大功率的没修过,小功率37KW的修过,看看有没有74HC86,如果有,换一下试试。如果不好,需要检测的就比较多了,驱动部分,电流检测部分。HC86管接地故障,但是不会平白无故损坏,多数是模块坏,顺着电流互感器信号过去烧坏的,还有炸上桥驱动供电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