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30):
大家新年好!想用博途软件调试PLC和变频器,需要安装博途的哪些软件,WINCC需要吗?

网友A:
当然新版本最好。安装博图即可以调试plc,调试西门子驱动器可以安装博图starter,这样比较统一。wincc不用的

网友B:
如果配置富裕,就安装,也可以用到了,再安装。

网友C:
看你的PLC配置再考虑用对应的版本

网友D:
首先电脑配置尽量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11 24H2专业版支持博途V19,V20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博途V19和V20的电脑系统要求如下?:

硬件要求
?处理器?:推荐使用Intel Core i5-12600HE(16线程,18MB缓存,最大4.50GHz)。对于大型项目,建议使用更高配置的处理器?
1
2

?内存?:建议使用16GB内存,对于大型项目建议使用32GB?
1
2

?硬盘?:建议使用SSD硬盘,存储空间至少为50GB?
1
2

?网络?:建议使用1GB网络连接,特别是对于多用户环境?
1
2

?显示器?:建议使用15.6英寸全高清显示器(1920 x 1080或更大)?
1
2

软件要求
?操作系统?:支持Windows 11(64位)和Windows 10(64位)的多个版本,包括家庭版和专业版。具体支持的版本如下:
Windows 11:Version 23H2、22H2、21H2、Enterprise Version 23H2、22H2、21H2?
1
2

Windows 10:Version 22H2、Enterprise Version 2009/20H2、2016 LTSB、2019 LTSC、2021 LTSC、Professional Version 22H2、Enterprise Version 20H2、21H2?
2

百度的一些资料

网友A:
不要管那么多,先在你现在有的电脑上安装,不行就降版本再安装,总又一个适合你,v19win10没问题。查那么多,不如试几次

网友E:
具体要看你什么PLC和变频器了。
根据硬件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