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30):
如图,无任何Ip地址等信息,用12v电源测量有电流80MA左右。下载了个大华的搜索软件,搜索不到,期待大神指导

楼主:
用这个软件搜索不到

网友A:
正规产品应该有恢复默认ip之类的按键或者功能

网友B:
网络摄像头在连好交换机和录像机时候,实际上是可以监控,但只是不能正常联网用手机监控吧
如果你的摄像头不能在录像机上看到正常画面,也可以说是摄像头问题,前提是你的网线和交换机,录像机是正常的

网友C:
搜索不到的话也许不在同一个网段或者加密了,用大华录像机搜索一下试试

网友D:
下载个软件,直接用网线连接电脑,连不上估计是摄像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软件,直接用网线连接电脑,连不上估计是摄像头有问题。
软件连接不上

网友E:
网线有没有问题  ?
不行咨询一下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