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1):
灯是三个灯泡并联。
开关是公牛无线遥控的。
灯口没有短接现象。
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拉闸,把开关拆下来,直接把两火线搭接,合闸,看看还有故障吗。从而分清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

网友B:
带延时功能的开关?

网友C:
开关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闸,把开关拆下来,直接把两火线搭接,合闸,看看还有故障吗。从而分清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
试过,故障依旧。换了一个新开关,也这样。

网友D:
太高级了也容易出故障

网友E:
灯的控制板有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闸,把开关拆下来,直接把两火线搭接,合闸,看看还有故障吗。从而分清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
试过,故障依旧。换了一个新开关,也这样。
那就是灯的问题,除非你只是换开关没按他说短接开关

网友G:
驱动板问题肯可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闸,把开关拆下来,直接把两火线搭接,合闸,看看还有故障吗。从而分清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
试过,故障依旧。换了一个新开关,也这样。
那就是灯的问题,除非你只是换开关没按他说短接开关
拆掉灯泡,从灯口量电阻,阻值有65M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闸,把开关拆下来,直接把两火线搭接,合闸,看看还有故障吗。从而分清是灯的问题还是开关的。
试过,故障依旧。换了一个新开关,也这样。
那就是灯的问题,除非你只是换开关没按他说短接开关
拆掉灯泡,从灯口量电阻,阻值有65M左右。
把灯整个拆下来后,阻值又没了。

网友F:
对于你的查问题方式觉得很奇葩

网友H:
查灯具处的接收端?如果开关全部换新了,则查线路是否有虚接现象。

网友A:
现在大部分灯都是LED灯,LED灯本身就是灯珠加驱动电路,有一个灯珠坏了,与它串并联的其他灯珠也不亮。灯珠处于临界状态可能就会出现闪一下就灭。驱动板上的电容容量不足时也会出闪灭。所以想修就只能大拆,或者一个灯一个灯的拆下来检查。

网友I:
遇到过一例吸顶灯和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一样,灯控制开关使用的是普通86型单开开关,检查为灯具问题,更换一块Led灯芯后正常。

网友J:
这种问题,你换套灯具再看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K:
直接换成普通的灯试试看

网友L:
这个控制器的功能设定在走廊延时断电吧?是不是可能功能设定的问题?

网友M:
如果设置没错,那么你的控制模式是不是2个部分组成的,开关遥控部分+灯头接收部分组成的。如果是的那你要短接2个部分先测试灯,灯没问题就应该是你的遥控组件问题了。排除法检查。

楼主:
多谢大家指导,当时就换了新灯。只是对老灯疑问重重。老灯扔了。但是故障点没找到。

网友N:
遇到一样的问题,LED灯,有时正常,有时亮几秒就灭了,有时直接就开不了,就是我亮灭很随意。拆下也没找到原因,就1个桥堆+1个电容,还有有个小电阻+BP1864块,剩下的就是LED灯珠。

网友O:
回复 网友F:
他可能不是专业电工,不然这种故障是非常容易排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他可能不是专业电工,不然这种故障是非常容易排查的。
是不是专业没关系
隔行如隔山,隔行不隔理。
有多少人(主要是懒惰人)只提后半句,总说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来做,有天生专业人?只是他不懂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天外有天类的道理。
顺便说一下,俺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