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模块AR02

楼主(2025-02-01):
各位老师,新年好,请教一下,这AR02选4线制的时候就有电阻pt100出现,选三线制就没有pt100,就是300欧,咋回事?

网友A:
3线制热敏电阻

网友B:
其实三线制应该就是两线吧,有两根线是并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我在组态时如果选三线制怎么就变成了300?

网友C:
有没有两线的电阻选项?
西门家的用的少,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D:
电阻类型,可以选下面的热敏电阻,都是标准的。

网友A:
认真看看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没有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