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4):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测液体温度的传感器用哪一种精度高一点的,0~100度范围,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做恒温控制的

网友A:
这个范围PT100就可以

网友B:
PT100热电阻也可以。K分度热电偶应该也行了。。配一块质量好点的表做控制,省钱。

网友C:
PT100 或K偶。温控仪表要好一点。比如日本岛电。这样精度高

网友D:
看到这个贴子想到最近遇到的一个问题,一个传感器可以同时测量水的流量和温度,传感器一个插头,四根线,两两输出模拟量,温度是PT1000,是通过变送器后进入PLC,流量是直接进的PLC,由于经常清理传感器(有感应探针接触水),插头经常拔,导致接触不好,发现流量基本没影响,但是温度稍微接触不好,就偏差很大。

网友E:
用PT100铂电阻测量温度的比较多。

网友F:
PT100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