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4):
想学习三菱老款L系列PLC的用法,但是网上没找到教程,只有老版Q系列的教程,所以问一下,L系列的用法是不是和Q系列用法一样的。这里的L和Q都是老款的,用Works 2编程的那种。有知道的大佬说一下

网友A:
可以去官网下载L系列的手册看看

网友B:
大致指令都差不多

网友C:
使用方式基本一样,指令手册跟Q也是一本,就是Q/L指令篇,配置方式也一样,连同款模块的使用方式也一样,用过两次,cpu最大扩展数量是8个模块还是9个模块来着,再多了就得加扩展网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佬。现在就是想学哈L的用法,但是网上没有专门教L的,专门教Q的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都下了,但是太多了。还是有个教程看着方便点,主要是一些配置和用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都下了,但是太多了。还是有个教程看着方便点,主要是一些配置和用法。

L系列的用的少,估计视频教程难找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看Q的视频就行,基本一样,模块型号基本都一样,无非是Q的模块种类更多,L的要少点,配置方式编程方式都差不多

网友D:
【A1.1 L&Q&R系列中大型PLC特点和组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h4y1q7fS/?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bf21ce8cce5452d5f31ffe46239a0a6c
看下这个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