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5):
自己没事DIY玩,有时候刷FLASH,24 25 倒是用CH341就可以刷,慢就慢点,最近想弄tsop48的flash,(PLC和HMI的 FLASH也能搞搞),光猫路由器也有。

目前有3个选择,
T48,
T76,
RT809H
T48,价格260
T76 价格 800
RT809H 价格700-800

价格出自咸鱼,

Q1:底座我看有什么加密的,现在都流行靠附件赚钱了?

T76我看有TSOP56以下的全部通吃,T48倒是分开的,有3种(每种好几十小一百)
RT809H,我倒没具体看,

自己的需求也没那么高,也不搞家电维修。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看到 编程器 三个字

第一反应以为就是PLC的手编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NAND,FLASH编程器,没事干,想弄一个玩玩

网友B:
越玩越倒退?

网友C:
十几二十年前我分别购买过RF-1800、RF-1800U编程器用于家电、电脑维修使用,后来因工厂倒闭后被迫离家外出打工就丢下没有再使用,直到现在还放在柜子内睡大觉,恐怕应用软件都没有了。

RF-1800是打印接口(电脑主板后的打印机接口),RF-1800U是USB接口。它们主要用于存储芯片的烧录、读取,程序的编写、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几二十年前我分别购买过RF-1800、RF-1800U编程器用于家电、电脑维修使用,后来因工厂倒闭后被迫离家外出打工就丢下没有再使用,直到现在还放在柜子内睡大觉,恐怕应用软件都没有了。

RF-1800是打印接口(电脑主板后的打印机接口),RF-1800U是USB接口。它们主要用于存储芯片的烧录、读取,程序的编写、修改。
当初并口和usb口都用过,usb的感觉不是很稳定,总得开关电源才能找到。

网友E:
好像是809h加个转换座可以读很多芯片了

网友F:
我用的东海5TH(很多年了)和PROman,支持的原件挺多的,PROman价格与809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东海5TH(很多年了)和PROman,支持的原件挺多的,PROman价格与809差不多。

我买的T48,常见的NAND FLASH都支持,TSOP48那种

网友G:
用的XELTEK 610P

网友H(2025-05-20):
用爱修809H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