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输出继电器坏了

楼主(2025-02-05):
内部粘连,偶尔会断开。没有原程序,着急使用。外挂了个固态,应急维修

网友A:
没有多的点位了吗?

网友B:
有同型号的继电器更换也方便的;

网友C:
片状24V继电器,不想拆,就并一个在板子上,接外面多难看还不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状24V继电器,不想拆,就并一个在板子上,接外面多难看还不正规
厂里在生产催得急,没有同型号继电器。洛铁也洛铁头氧化了,也没有吸锡器。凑合着用,领导只看效率不看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多的点位了吗?
有空位,没有原程序。加密了

网友D:
直接并在原继电器上?小心原继电器粘连影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并在原继电器上?小心原继电器粘连影响工作
只并供电,不并输出

网友D:
不能理解,请出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理解,请出个示意图

网友E:
这样内问题,临时使用,反正这款PLC的继电器就爱出这个问题,没有程序,也没密码只能这样用。但是我一般是将原坏的继电器给彻底破坏连线圈也搞掉,直流接线柱。因确实难以拆下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有空位直接替换内部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状24V继电器,不想拆,就并一个在板子上,接外面多难看还不正规
厂里在生产催得急,没有同型号继电器。洛铁也洛铁头氧化了,也没有吸锡器。凑合着用,领导只看效率不看规范
作为应急处理,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干,这有限的条件下能让机器动起来才是万岁
至于后续怎么完善,再慢慢来

网友G:
我以前也修理过,拆旧PLC的更换。

网友H:
有一样的PLC,换接口板就行!就是这个带继电器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理解,请出个示意图
你这不就是在原继电器上并个固态继电器嘛
这样的接法不好,原继电器可能会干扰固态继电器的工作
改动一下~原来接Y7的线从PLC上拆掉改接到固态继电器的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理解,请出个示意图
你这不就是在原继电器上并个固态继电器嘛
这样的接法不好,原继电器可能会干扰固态继电器的工作
改动一下~原来接Y7的线从PLC上拆掉改接到固态继电器的这里
我图片上已经写了。原来的plc 的y7的线改接到固态这里。因为原来的继电器已经粘连了,不该闭合的时候闭合。

网友I:
能备份程序的时候提前做好备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理解,请出个示意图
你这不就是在原继电器上并个固态继电器嘛
这样的接法不好,原继电器可能会干扰固态继电器的工作
改动一下~原来接Y7的线从PLC上拆掉改接到固态继电器的这里
我图片上已经写了。原来的plc 的y7的线改接到固态这里。因为原来的继电器已经粘连了,不该闭合的时候闭合。
惜字如金
接线工能接对线的是人才

网友D:
这个继电器很好拆,原来弄它没少整钱
最早修一个200,后来50,在低30一个继电器自己回家弄去

网友J:
第一次见到示波器装柜子上。

网友B:
经常维修的话还是练习下更换这个吧,练好了更换一个2分钟内就能搞定;

网友K:
又给公司省钱了。

网友L:
哈哈,省钱,以前一块板子上压敏电阻烧掉了,买一块板子要几千块,换一个压敏电阻1块钱。

网友M:
既然确定是继电器坏了,买一个相同的继电器更换就行了,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既然确定是继电器坏了,买一个相同的继电器更换就行了,简单的。
着急生产,操作工都是计件的。催的要死

网友N:
楼主估计是私企的,私企最注重的是效益,能这样处理,很适合

网友O:
回复 网友M:
不用买
空余点的继电器拆过来

网友P:
旁边不用的点位拆一个过来更换即可,对于楼主来讲没有吸锡器确实不好拆。要想办事利落好工具还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Q:
旁边空的拆一个过去换

网友M:
回复 网友O:
这种方式快捷是不错,但是还是要准备备件才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这种方式快捷是不错,但是还是要准备备件才好。
对于不经常操作芯片级维修的单位来说只能这样,对于芯片级维修的工控公司来说,随手就有这种备件。
重要复杂的设备还是要备份PLC程序,这样就一劳永逸了,可以在买设备时要求厂家提供,价格可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