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6):
买了个绿联USB多功能网卡,该如何实现PN调试S120,怎么设置,有成功的师傅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安装驱动后可以像正常网卡一样用了。。

网友B:
正常插上后,跟普通的网口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网友C:
跟电脑自带的网口差不多。

网友D:
很多是不需要驱动的
usb插好就出来网口了

网友E:
我也是用USB网卡,无需安装驱动,直接用,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