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7):
设备:50kw柴油移动电站。
故障:启动后指示仪表显示电压为440V,频率50Hz,频率指示针有摆动±0.3。
描述:发电机买回来后一直没用过,前段时间要用的时候启动不起来,经排查是输油泵坏了,从旧发电机上调换了输油泵后,正常启动。但现在就是输出电压太高。
说明书中说我这台机器不配有avr……我的水平基本可以算作为小白,赶鸭子上架领导让我负责的,希望各位大佬给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实际测量了吗?再说你没带负载电压高点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B:
你那可能是空载,带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这种小发电机电压随负载变化比较大。

网友C:
这不是第一时间问厂家吗,这里大概率是白瞎

网友D:
没有自动调压的应该有手动调压旋钮吧?

440V电压确实是偏高了,正常空载电压应该是400V。先找到手动调压装置,从电路图看是由可控硅控制励磁电压的,看看控制柜里面有没有调节励磁电压的组件(旋钮或者电位器之类的元件)。

发电机不管是自动调压还是手动调压,首先启动柴油机,调节油门使频率表稳定在50Hz范围内,如果频率指针表摆动幅度较大(超过1个刻度线)的话,就要听听柴油机的转速是否不稳定,这与柴油机有关,特别是长时间没有经常启动运行保养有关。

频率稳定后,手动调节励磁旋钮调整电压,使之在空载时的电压稳定在400V左右,满载时不低于380V。如果没有自动调压装置的,就需要随时观察输出电压是否在380V~400V范围内,不在这个范围时,就要随时调节励磁手动调压旋钮使之保持在380V~400V范围内。

最好拍个电控柜内部相片上来让大家看看,这才能容易帮得到你。

网友E:
换了油泵后才出现的问题,不是该先检测一下你的油泵是否和原来的匹配么

网友F:
一般都会配一个调压旋钮在发电机内部

网友G:
看说明书或找厂家问一下手动调节在哪个位置,微调试一下有没有变化,没有AVR只是不能自动调节电压,并不是不能调。要求不高、不并网的小发电机电压控制开环没问题。

网友H:
是不是有一个类似电位器那种东西调节。